[信息] [求助] 跪求大佬帮忙看一下这是啥错

楼主(2021-03-16):
***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7 (build 960)', folder: 'D:\KEIL_5_MAIN\MDK\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x_hd.s...
<command line>(4): error: A1167E: Invalid line start
".\Objects\LED.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纯萌新,实在是看不懂〒_〒

网友A(2023-01-07):
去网上搜一下这个错误就知道咋回事儿了error: A1167E: Invalid linestart

网友B:
应该是你执行程序的路径不对吧

网友C:
好像是keil走了默认路径,但是你工程好像是固定的路径,导致有的文件对不上,应该是这样

网友D:
你可以用cubemx去生成一个,这样就简单多了

网友E:
我也没遇到过这个错误,但看错误提示应该是跟工程有关系

网友F:
你试试在魔术棒里,找一下armcc

网友G:
就是编辑器的事儿,你好好看看哪里有路径被设置为绝对路径了

网友H:
这个错误我也没遇到过,但是错误有提示的,你百度搜搜吧

网友I:
应该是这个问题,参考一下这个链接看看,https://zhuanlan.zhihu.com/p/428498176

网友J:
其他工程也这样吗?还是就单独这个工程这样错误啊?如果就这一个工程有问题,那你对比一下keil的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