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请问,做pwms实验有些问题

楼主(2021-03-16):
做pwm实验使调节占空比的大小,换句话说,就是调节高低电平时间的长短。我认为这个改变占空比,也就是改变LED灯的亮的时间而已,可是,他为什么还能调节亮度?
具体实验现象使LED灯由暗慢慢变亮,求答疑!!

网友A(2023-01-06):
改变亮度就能调节亮度了啊,你都想出来了,咋还有点走偏了

网友B:
PWM就是控制电压的,导致电压通断通断,然后来影响LED的亮度

网友C:
这不是很简单么,你先了解一下PWM的原理,画个波形你就能理解了

网友D:
这就是将电压分多少份,然后给LED,给的多就是PWM的占空比高,给的少就占空比低

网友E:
先看看程序呗,程序估计就能一眼看懂

网友F:
对啊,是改变LED的亮度时间,但是有视觉停留效应嘛

网友G:
通过改变给LED的供电时间,从而改变一下LED的亮度

网友H:
好好复习一下PWM吧,你要先了解它的原理,才行去理解和拓展嘛

网友I:
是要调节电平时间的长短,从而实现的是对LED亮度的控制

网友J:
  看看PWM控制灯的程序吧,简单而且基本都有注释,你可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