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独立看门狗如果不能喂狗,只是说明喂狗的程序出了问题..

楼主(2021-03-16):
独立看门狗如果不能喂狗,只是说明喂狗的程序出了问题,不能说明其他程序出了问题啊,这是我的理解,如有错误,请指出。

网友A(2023-01-06):
你理解的属实没啥问题,但是为啥喂狗程序会出错呢?

网友B:
我知道的是外置看门狗就给个开关量信号就行,这个程序是不复杂的,也不会耗时间的

网友C:
其他程序要是不出问题,也不会导致程序运行不到喂狗流程吧

网友D:
如果这么说,也是没错的,但我觉得喂狗程序要是没运行到,就是整体程序出了问题,需要复位才对

网友E:
你可以先看看外置看门狗的工作流程,需要怎么喂狗,其实喂狗操作很简单,所以喂狗程序一般不会出错的

网友F:
肯定是程序跑飞了,才不能喂狗的呀

网友G:
你理解是有点偏差的,喂狗程序那么简单,怎么会出错嘞

网友H:
看门狗的喂狗程序一般都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I:
要是这么说,可以用内置的看门狗,你配置好之后,到时候喂狗就OK

网友J:
不对,你理解的不对,只是说明喂狗程序没运行,看门狗超时导致了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