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分享] Linux 命令:od 命令

楼主(2021-03-16):
1.功能简介
od(Octal Dump)命令用于将指定文件内容以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浮点格式或 ASCII 编码字符方式显示,通常用于显示或查看文件中不能直接显示在终端的字符。od 命令系统默认的显示方式是八进制。
常见的文件为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od 命令主要用来查看保存在二进制文件中的值,按照指定格式解释文件中的数据并输出,不管是 IEEE754 格式的浮点数还是 ASCII 码,od 命令都能按照需求输出它们的值。
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hexdump 命令,以十六进制输出,但感觉 hexdump 命令没有 od 命令强大。
2.命令格式od [OPTION]... [FILE]...
3.选项说明-A RADIX
--address-radix=RADIX
选择以何种基数表示地址偏移
-j BYTES
--skip-bytes=BYTES
跳过指定数目的字节
-N BYTES
--read-bytes=BYTES
输出指定字节数
-S [BYTES]
--strings[=BYTES]
输出长度不小于指定字节数的字符串,BYTES 缺省为 3
-v
--output-duplicates
输出时不省略重复的数据
-w [BYTES]
--width[=BYTES]
设置每行显示的字节数,BYTES 缺省为 32 字节
-t TYPE
--format=TYPE
指定输出格式,格式包括 a、c、d、f、o、u 和 x,各含义如下:
   a:具名字符;比如换行符显示为 nl
   c:可打印字符或反斜杠表示的转义字符;比如换行符显示为 \n
  d:SIZE 字节组成一个有符号十进制整数。SIZE 缺省为 sizeof(int)
  f:SIZE 字节组成一个浮点数。SIZE 缺省为 sizeof(double)
   o:SIZE 字节组成一个八进制整数。SIZE 缺省为 sizeof(int)
   u:SIZE 字节组成一个无符号十进制整数。SIZE 缺省为 sizeof(int)
   x:SIZE 字节组成一个十六进制整数。SIZE 缺省为 sizeof(int)
   SIZE 可以为数字,也可以为大写字母。如果 TYPE 是 [doux] 中的一个,那么 SIZE 可以为 C  = sizeof(char),S = sizeof(short),I = sizeof(int),L = sizeof(long)。如果 TYPE 是 f,那么 SIZE 可以为 F = sizeof(float),D = sizeof(double) ,L = sizeof(long double)
--help
在线帮助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4.常用示例
(1)设置第一列偏移地址以十进制显示。

od -Ad testfile
偏移地址显示基数有:d for decimal, o for octal, x for hexadecimal or n for none。
(2)od 不显示第一列偏移地址。
od -An testfile
(3)以十六进制输出,默认以四字节为一组(一列)显示。
od -tx testfile
(4)以十六进制输出,每列输出一字节。
od -tx1 testfile
(5)显示ASCII字符和ASCII字符名称,注意换行符显示方式的区别。
#显示ASCII字符
[b3335@localhost]$ echo lvlv|od -a
0000000   l   v   l   v  nl

#显示ASCII字符名称
[b3335@localhost]$ echo lvlv|od -tc
0000000   l   v   l   v  \n
(6)以十六进制显示的同时显示原字符。
[b3335@localhost]$ echo lvlv|od -tcx1
0000000   l   v   l   v  \n
         6c  76  6c  76  0a
(7)指定每行显示512字节。
od -w512 -tx1 testfile
(8)od 命令输出时去除列与列之间的空格符。
当我们需要将文件内容显示为十六进制,需要输出连续的单个字节,每个字节以十六进制显示。这时我们可以通过od命令将文件以单个字节为一组,十六进制输出在同一行,并去除每个字节之间的空格。目前还不知道怎么通过指定od命令的相关选项去除列与列之间的空格,也许od命令本身并不支持。我的做法是:
(a)使用-An不输出偏移地址;
(b)使用-v输出时不省略重复的数据;
(c)使用-tx1以单个字节为一组按照十六进制输出,-w1每列输出一个字节;
(d)最后通过管道传递给 awk 的标准输入,通过awk不换行输出所有行,拼接为一行输出。
具体命令如下:
od -An -w1 -tx1 testfile|awk '{for(i=1;i<=NF;++i){printf "%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