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分享] Linux 命令:tcpdump 命令

楼主(2021-03-16):
1.命令简介
tcpdump 是一款类 Unix/Linux 环境下的抓包工具,允许用户截获和显示发送或收到的网络数据包。tcpdump 是一个在 BSD 许可证下发布的自由软件。
2.命令格式tcpdump [ -AbdDefhlLnNOpqRStuUvxX ] [ -B buffer_size ] [ -c count ]
        [ -C file_size ] [ -F file ] [ -G rotate_seconds ]
        [ -i interface ] [ -m module ] [ -M secret ]
        [ -r file ] [ -s snaplen ] [ -T type ] [ -w file ]
        [ -W filecount ]
        [ -E spi@ipaddr algo:secret,...  ]
        [ -y datalinktype ] [ -z postrotate-command ] [ -Z user ]
        [ expression ]
3.选项说明-A
以 ASCII 码方式显示每一个数据包(不会显示数据包中链路层头部信息)。在抓取包含网页数据的数据包时,可方便查看数据
-b
用 ASDOT 符号而不是 ASPLAIN 符号在 BGP 数据包中打印 AS 号
-B, --buffer-size=BUFFER_SIZE
设置操作系统捕捉缓冲大小,单位 KB
-c [数据包数目]
收到指定的数据包数目后,就停止进行捕获操作
-C FILE_SIZE
与 -w FILE 选项配合使用。该选项使得 tcpdump 在把原始数据包直接保存到文件中之前,检查此文件大小是否超过 file-size。如果超过了,将关闭此文件,另创一个文件继续保存原始数据包。新创建的文件名与 -w 选项指定的文件名一致, 但文件名后多了一个数字,该数字会从1开始随着新创建文件的增多而增加。file-size的单位是百万字节(nt: 这里指1,000,000个字节,并非1,048,576个字节, 后者是以1024字节为1k, 1024k字节为1M计算所得, 即1M=1024*1024 =1,048,576)
-d
把编译过的数据包编码转换成可阅读的格式,并倾倒到标准输出
-dd
把编译过的数据包编码转换成C语言的格式,并倾倒到标准输出
-ddd
把编译过的数据包编码转换成十进制数字的格式,并倾倒到标准输出
-D, --list-interfaces
打印系统中所有 tcpdump 可以在其上进行抓包的网络接口。每一个接口会打印出数字编号, 相应的接口名字, 以及一个可能的网络接口描述。其中网络接口名字和数字编号可以用在tcpdump的-i [flag]选项(nt:把名字或数字代替flag), 来指定要在其上抓包的网络接口。此选项在不支持接口列表命令的系统上很有用(nt: 比如, Windows 系统, 或缺乏 ifconfig -a 的UNIX系统); 接口的数字编号在windows 2000 或其后的系统中很有用, 因为这些系统上的接口名字比较复杂, 而不易使用。如果tcpdump编译时所依赖的libpcap库太老,-D 选项不会被支持, 因为其中缺乏 pcap_findalldevs()函数
-e
每行打印输出中将包括数据包的数据链路层头部信息
-f
显示外部的IPv4地址时(nt:foreign IPv4 addresses, 可理解为非本机ip地址), 采用数字方式而不是名字。此选项是用来对付Sun公司的NIS服务器的缺陷(nt: NIS, 网络信息服务, tcpdump 显示外部地址的名字时会用到它提供的名称服务): 此NIS服务器在查询非本地地址名字时,常常会陷入无尽的查询循环)。由于对外部(foreign)IPv4地址的测试需要用到本地网络接口(nt: tcpdump 抓包时用到的接口)及其IPv4 地址和网络掩码. 如果此地址或网络掩码不可用, 或者此接口根本就没有设置相应网络地址和网络掩码(nt: linux 下的 'any' 网络接口就不需要设置地址和掩码, 不过此'any'接口可以收到系统中所有接口的数据包), 该选项不能正常工作。
-F FILE
使用file文件作为过滤条件表达式的输入, 此时命令行上的输入将被忽略
-G [rotate_seconds]
类似于-C [file_size]命令选项,-C按文件大小来新建文件存储数据包,-G则根据指定的时间周期,将监听到的数据包写入新的文件,新建的文件名由-w选项指定,并且文件名后接有时间串,时间串的格式由strftime(3)指定。如果没有指定时间串的格式,新的文件将覆盖旧的文件。如果与 -C 选项同时使用的话,文件名称格式将是 file<count>。
-h,--help
打印tcpdump的帮助信息和libpcap的版本信息。(nt:libpcap是unix/linux平台下的网络数据包捕获函数包)
--version
打印 tcpdump 和 libpcap 的 version
-i [interface],--interface=interface
指定 tcpdump 需要监听的接口。如果没有指定,tcpdump 会从系统接口列表中搜寻编号最小的已配置好的接口(不包括 loopback 接口)。一但找到第一个符合条件的接口,搜寻马上结束。
在采用2.2版本或之后版本内核的Linux操作系统上, 'any'这个虚拟网络接口可被用来接收所有网络接口上的数据包(nt: 这会包括目的是该网络接口的,也包括目的不是该网络接口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真实网络接口不能工作在'混杂模式'(promiscuous)下,则无法在'any'这个虚拟网络接口上抓取其数据包。
如果 -D 标志被指定,tcpdump会打印系统中的接口编号,而该编号就可用于此处的 interface 参数
-l
对标准输出进行行缓冲(nt: 使标准输出设备遇到一个换行符就马上把这行的内容打印出来)
-L
列出指定网络接口所支持的数据链路层的类型后退出.(nt: 指定接口通过-i 来指定)
-n
不把主机的网络地址转换成名字
-m MODULE
通过 module 指定的 file 装载 SMI 和 MIB 模块(nt: SMI,Structure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管理信息结构;MIB,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管理信息库。可理解为,这两者用于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协议数据包的抓取。具体SNMP 的工作原理未知, 另需补充)。
此选项可多次使用,从而为tcpdump装载不同的MIB模块
-M SECRET
如果 TCP 数据包(TCP segments)有TCP-MD5选项(在RFC 2385有相关描述), 则为其摘要的验证指定一个公共的密钥 secret
-n
不将地址(比如主机地址、端口号等)转换到对应的名字
-N
不要打印主机名的域名资格,比如打印 nic 而不是 nic.ddn.mil
-O,--no-optimize
不启用进行包匹配时所用的优化代码. 当怀疑某些bug是由优化代码引起的, 此选项将很有用
-p,--no-promiscuous-mode
把网络接口设置为非'混杂'模式。但必须注意,在特殊情况下此网络接口还是会以'混杂'模式来工作;从而 -p 的设与不设,不能当做以下选项的代名词:'ether host {local-hw-add}'或'ether broadcast'(nt: 前者表示只匹配以太网地址为host的包, 后者表示匹配以太网地址为广播地址的数据包
-q
快速打印输出,即打印很少的协议相关信息,从而输出行都比较简短
-r [file]
从指定的文件读取数据包,如果 file 为 - 符号, 则tcpdump会从标准输入中读取包数据
-R
设定tcpdump对ESP/AH数据包的解析按照RFC1825而不是RFC1829(nt:AH:认证头,ESP:安全负载封装,这两者会用在IP包的安全传输机制中)。如果此选项被设置,tcpdump将不会打印出'禁止中继'域(nt: relay prevention field)。另外,由于ESP/AH规范中没有规定ESP/AH数据包必须拥有协议版本号域,所以tcpdump不能从收到的ESP/AH数据包中推导出协议版本号
-s, --snapshot-length=SNAPLEN
设置 tcpdump 的数据包抓取长度为 SNAPLEN,而不是默认的 262144 字节。如果产生包截短这种情况, tcpdump的相应打印输出行中会出现''[|proto]''的标志(proto 实际会显示为被截短的数据包的相关协议层次). 需要注意的是, 采用长的抓取长度(nt: snaplen比较大), 会增加包的处理时间, 并且会减少tcpdump 可缓存的数据包的数量, 从而会导致数据包的丢失. 所以, 在能抓取我们想要的包的前提下, 抓取长度越小越好。把snaplen 设置为0意味着让tcpdump自动选择合适的长度来抓取数据包
-S,--absolute-tcp-sequence-numbers
打印 TCP 数据包的顺序号时, 使用绝对的顺序号, 而不是相对的顺序号.(nt: 相对顺序号可理解为, 相对第一个TCP 包顺序号的差距,比如, 接受方收到第一个数据包的绝对顺序号为232323, 对于后来接收到的第2个,第3个数据包, tcpdump会打印其序列号为1, 2分别表示与第一个数据包的差距为1 和 2. 而如果此时-S 选项被设置, 对于后来接收到的第2个, 第3个数据包会打印出其绝对顺序号:232324, 232325)
-t
在每行输出中不打印时间戳
-tt
不对每行输出的时间进行格式处理(nt: 这种格式一眼可能看不出其含义, 如时间戳打印成1261798315)
-ttt
tcpdump 输出时, 每两行打印之间会延迟一个段时间,单位毫秒
-tttt
在每行打印的时间戳之前添加日期的打印
-ttttt
设置每一行输出时相对于第一行的时间间隔,单位毫秒
-T TYPE
强制 tcpdump 按 type 指定的协议所描述的包结构来分析收到的数据包。目前已知的type可取的协议为:
(1)aodv(Ad-hoc On-demand Distance Vector protocol, 按需距离向量路由协议, 在Ad hoc(点对点模式)网络中使用);
(2)cnfp(Cisco  NetFlow  protocol);
(3)rpc(Remote Procedure Call);
(4)rtp(Real-Time Applications protocol);
(5)rtcp(Real-Time Applications con-trol protocol);
(6)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7)tftp(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 碎文件协议);
(8)vat(Visual Audio Tool,可用于在internet上进行电视电话会议的应用层协议), 以及wb(distributed White Board,可用于网络会议的应用层协议)
-u
打印出未加密的 NFS 句柄(nt:handle可理解为NFS中使用的文件句柄, 这将包括文件夹和文件夹中的文件)
-U
使得当 tcpdump 在使用 -w 选项时,其文件写入与包的保存同步。(nt:即当每个数据包被保存时, 它将及时被写入文件中,而不是等文件的输出缓冲已满时才真正写入此文件)。-U标志在老版本的libpcap库(nt:tcpdump所依赖的报文捕获库)上不起作用, 因为其中缺乏pcap_cump_flush()函数
-v
产生详细的输出。比如包的生存时间、标识、总长度以及IP包的一些选项。这也会打开一些附加的包完整性检测, 比如对IP或ICMP包头部的校验和
-vv
产生比-v更详细的输出。比如NFS(Network File System)回应包中的附加域将会被打印,SMB(Server Message Block)数据包也会被完全解码
-vvv
更详细的输出。例如,telent时所使用的SB,SE选项将会被打印, 如果telnet同时使用-X图形界面选项,其相应的图形选项将会以16进制的方式打印出。
-w FILE
把包数据直接写入文件而不进行分析和打印输出,这些包数据可在随后通过-r选项来重新读入并进行分析和打印
-W FILECOUNT
此选项与 -C 选项配合使用,这将限制可打开的文件数目, 并且当文件数据超过这里设置的限制时, 依次循环替代之前的文件, 这相当于一个拥有filecount 个文件的文件缓冲池。同时,该选项会使得每个文件名的开头会出现足够多并用来占位的0,可以方便这些文件被正确的排序

-x:打印每个包的头部数据, 同时会以16进制打印出每个包的数据(但不包括连接层的头部),总共打印的数据大小不会超过整个数据包的大小与snaplen 中的最小值。必须要注意的是, 如果高层协议数据没有snaplen这么长,并且数据链路层(比如,Ethernet层)有填充数据, 则这些填充数据也会被打印

-xx:打印每个包的头部数据, 同时会以16进制打印出每个包的数据, 其中包括数据链路层的头部

-X:当分析和打印时, tcpdump会打印每个包的头部数据,同时会以16进制和ASCII码形式打印出每个包的数据(但不包括链路层的头部)。这对于分析一些新协议的数据包很方便

-XX:当分析和打印时,tcpdump会打印每个包的头部数据,同时会以16进制和ASCII码形式打印出每个包的数据, 其中包括数据链路层的头部.这对于分析一些新协议的数据包很方便

-y [datalinktype],--linktype=datalinktype:设置tcpdump只捕获数据链路层协议类型是datalinktype的数据包

-z [postrotate-command]:与-C或-G联用,当每一个文件被关闭时执行命令postrotate-command。比如,-z gzip或-z bzip2将对每一个保存的文件进行压缩
-Z , --relinquish-privileges=USER
使 tcpdump 放弃自己的超级权限(如果以 root 用户启动 tcpdump,tcpdump 将会有超级用户权限),并把当前 tcpdump 的用户 ID 设置为 USER,组 ID 设置为 USER 属组的 ID
expression
条件表达式用于选择捕获符合条件的数据包,无 expression,网络上任何两台主机间的所有数据包都将被截获
4.常用示例4.1 监视指定主机的数据包
(1)打印所有到达或从主机 sunrise 发出的数据包,host 可以是 IP 地址或主机名。
tcpdump host sunrise
(2)打印主机 A 与 B 或 C 之间来往的所有数据包。
tcpdump host A and \( B or C \)
(3)打印 ace 与任何其他主机之间通信的 IP 数据包,但不包括与 helios 之间的数据包.
tcpdump ip host ace and not helios
4.2 监视指定网络的数据包
(1)打印本地主机与 Berkeley 网络上的主机之间的所有通信数据包。
tcpdump net ucb-ether
(2)打印所有通过网关 snup 的 ftp 数据包。注意,表达式被单引号括起来了,这可以防止 Shell 对其中的括号进行错误解析。
tcpdump 'gateway snup and (port ftp or ftp-data)'
(3)打印不是本地网络的数据包。
tcpdump ip and not net localnet
4.3 监视指定协议的数据包
(1)打印 TCP 会话中的的开始和结束数据包,并且数据包的源或目的不是本地网络上的主机。(nt:localnet,实际使用时要真正替换成本地网络的名字)
tcpdump 'tcp[tcpflags] & (tcp-syn|tcp-fin) != 0 and not src and dst net localnet'
(2)打印长度超过 576 字节,并且网关地址是 snup 的 IP 数据包。
tcpdump 'gateway snup and ip[2:2] > 576'
ip[2:2] 表示整个 IP 数据包的长度。
(3)打印除’echo request’或者’echo reply’类型以外的 ICMP 数据包(比如,需要打印所有非 ping 程序产生的数据包时可用到此表达式 。(nt: ‘echo reuqest’ 与 ‘echo reply’ 这两种类型的 ICMP 数据包通常由 ping 程序产生)
tcpdump 'icmp[icmptype] != icmp-echo and icmp[icmptype] != icmp-echoreply'
4.4 监视指定主机和端口的数据包
(1)抓取主机 100.94.138.110 所有经由接口 eth1 接收的数据包,且端口号是20700。
tcpdump -i eth1 -lnXps0 dst 100.94.138.110 and dst port 20700 -c 10
命令选项说明:lnXps0 请参照上文的命令选项详解,-c 10 表示只捕捉 10 个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