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STM32中断

楼主(2021-03-16):
STM32, pi, gp, IO, TI
请问,STM32的中断函数HAL_GPIO_EXTI_Callback里面不能嵌套PWM吗?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 判断哪个引脚触发了中断 */
  switch(GPIO_Pin)
  {
    case KEY1_Pin:
         /* 处理GPIO3发生的中断 */
         HAL_TIM_PWM_Start(&htim3, TIM_CHANNEL_1);
         break;
  }
}

网友A(2023-01-06):
应该是可以嵌套的啊,咋了,你这个运行不了吗?

网友B:
你可以这样,就弄个标记,到时候开启其他功能的时候,就在主函数之中运行呗

网友C:
      不是很建议楼主在中断中运行,就很容易没开启呢,就状态变化了

网友D:
是不是没尽到key1_pin这个标记里啊?

网友E:
你可以先把SWITCH关了,直接开启,你看看PWM能打开不

网友F:
我觉得逻辑是没啥问题的,应该能开启才对

网友G:
按理来说是可以嵌套才对,中断是支持这样嵌套的

网友H:
   是不是你的PWM开启的时间需要比较长啊?

网友I:
还没这么玩过,我一般都是做个全局flag就好了,中断只改变标记,最后在通过判断标记,实现状态的改变

网友J:
你仿真一下呗,看看程序能不能进到这里HAL_TIM_PWM_Start(&htim3,TIM_CHANNEL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