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锂电池升压芯片,IC电路图资料

楼主(2021-03-16):
     锂电池常规的供电电压范围是3V-4.2V之间,标称电压是3.7V。锂电池具有宽供电电压范围,需要进行降压或者升压到固定电压值,进行恒压输出,同时根据输出功率的不同,(输出功率=输出电压乘以输出电流)。不同的输出电流大小,合适很佳的芯片电路也是不同。

1, 锂电池升降压固定3.3V输出,电流150MA,外围仅3个电容
2, 锂电池升压固定5V输出,外围仅3个电容
3, 锂电池DC-DC升降压芯片,输出1-2A
4, 锂电池升压5V 600MA,8uA低功耗
5, 锂电池升压到5V,8.4V,9V
6, 锂电池升压到5V,8.4V,9V,12V
7, 锂电池升压5V2A
8, 锂电池升压5V3A
9, 锂电池充电管理IC,可实现边充边放电
10, 锂电池稳压LDO,和锂电池DC-DC降压大电流芯片
1,   PW5410B是一颗低噪声,恒频1.2MHZ的开关电容电压倍增器。PW5410B的输入电压范围1.8V-5V,输出电压3.3V固定电压,输出电流高达100MA。外围元件仅需要三个贴片电容即可组成一个升压电路系统。

2,  PW5410A是一颗低噪声,恒频1.2MHZ的开关电容电压倍增器。PW5410A的输入电压范围2.7V-5V,输出电压5V固定电压,输出电流高达250MA。外围元件仅需要三个贴片电容即可组成一个升压电路系统。

3,  PW2224是一种高效率的单电感Buck-Boost变换器,可以为负载供电电流高达4A。它提供降压和升压模式之间的自动转换。PW2224工作频率为2.4MHz,也可与外部频率从2.2MHz同步到2.6MHz。直流/直流变频器在轻负载下以脉冲跳频方式工作。可以禁用省电模式,强制PW2224在FPWM模式下运行。在关机。PW2224采用TDFN3X4-14包装。
特征
l  2.8V~5.5V输入电压运行
l  可调输出电压从2.8V到5.5V
l  96%效率DC/DC变换器
l  VIN>3.6V时3.3V时的3A输出电流
l  Buck和Boost之间的自动转换模式
l  轻载时的脉冲跳跃模式效率
l  内部软启动
l  DC/DC转换器可设置为较低轻载静态电流
l  固定2.4MHz频率和可能同步
l  内置循环电流限制和过电压保护
l  内置热关机功能
l  电源良好功能

l  TDFN3X4-14包装(3mmx4mm)
4,  PW5100 是一款高效率、低功耗、低纹波、高工作频率的 PFM 同步升压 DC/DC 变换器。输出电压可以进行内部调节,实现从 3.0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 调节步进为 0.1V。PW5100 仅需要三个外围元件,就可将低输入电压升压到所需的工作电压。系统的工作频率高达 1.2MHz, 支持小型的外部电感器和输出电容器, 同时又能保持超低的静态电流,实现MAX高的效率。
产品特点
⚫ MAX大效率可达: 95%
⚫ MAX高工作频率: 1.2MHz
⚫ 超低启动电压:0.7V@Io=1mA
⚫ 宽输入电压范围: 0.7V~ 5.0V
⚫ 输入静态电流:10uA@VIN=2.0V
⚫ 输出电压可选: 3.0V~ 5.0V@step=0.1V
⚫ 输出电压精度: ±2.5%
⚫ 低纹波,低噪声:±10mV@Io=50mA
⚫ 使能关断控制: ≤0.2V(低电平), ≥ 0.4*Vout(高电平)

5,  PW5300是电流模式升压DC-DC转换器。其内置0.2Ω功率MOSFET的PWM电路使该稳压器具有效率高的功率效率。内部补偿网络还可以程度地减少了6个外部元件的数量。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连接到0.6V精密基准电压,内部软启动功能可以减低浪涌电流。 PW5300采用SOT23-6L封装,为应用提供节省空间的PCB。
特点:
l 可调输出MAX达12V
l 内部固定PWM频率:1.0MHz
l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pngPrecision FeedbackReference Voltage: 0.6V (±2)
l 内部0.2Ω,2.5安,16V功率MOSFET
l 关断电流:0.1μA
l 过温保护,过压保护
l 可调过电流保护:0.5A〜2.5A(Vin端)

6, PW5328B是一款恒定频率,6引脚SOT23电流模式升压转换器,适用于小型,低功耗应用。 PW5328B的开关频率为1.2MHz,允许使用高度小于2mm的小型低成本电容器和电感器。内部软启动可减小浪涌电流并延长电池寿命。PW5328B具有在轻负载时自动切换到脉冲频率调制模式的功能。 PW5328B包括欠压锁定,电流限制和热过载保护,以防止在输出过载情况下损坏。PW5328B采用6引脚小型SOT-23封装。
特点:

效率可达97%

2V至24V输入电压

1.2MHz固定开关频率

内部4安开关电流限制

可调输出电压

内部补偿

自动脉冲频率调制

轻载模式

采用SOT23-6封装

7, PW6276是一颗高效同步升压转换芯片,锂电池输入升压输出可达5V2.4A。内部集成低阻抗功率 MOS。 具有短路保护功能内部集成软启动电路,无需外部补偿电容,外部反馈网络。
PW6276采用 SOP8-EP 封装配合较少的外围原件使其非常适用于便携式产品。
特点
工作频率 500KHz
内部集成同步整流 MOS,无需外部整流二极管
外部反馈网络,输出电压可调节
恒流短路保护模式
电流模式,响应速度快
内部过流保护功能

8, 锂电池3.7V升压5V3A功率芯片,PW5303是具有PWM/ PSM控制的电流模式升压DC/DC转换器。它的PWM电路具有内置的30mΩ高端开关和30mΩ低端开关,使该稳压器具有很高的功率效率。内部补偿网络还将外部元件的数量减少到仅6个。内部0.6V电压连接到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作为精密基准电压。内置的软启动功能可以减少浪涌电流。 具有PWM / PSM控制的电流模式
特征
输入电压范围: 2.4V4.5V
可调输出高达 5.3V
关断电流: <1uA
振荡器频率: 500KHz
参考电压: 0.6V +/-2
关机期间断开负载
逐周期电流限制
低 RDS(on):高端和低端均为 30mΩ
保护: OTP, OCP, SCP
内部补偿
内部软启动: 7ms
封装: SOP8-EP

9, 搭配的锂电池充电IC,实现边充边放电。

10,搭配的锂电池稳压LDO芯片,和降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