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和RB的区别

楼主(2021-03-16):
RC可以,但是RB接上后ADC值不变化的。请教下是什么原因,是否程序需要修改

网友A:
RC 有三组 ADC,RB 少一组,只有两组 ADC,虽然 它们 都是 16 个外部通道。

网友B:
flash 空间大小不同

网友C:
型号不同

网友D:
读寄存器读错了吧

网友E:
两个ad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F:
需要修改程序

网友G:
看一下相关引脚初始化代码

网友H:
型号不同 不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