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免费赠书邀请读者点评新书《三极管应用分析精粹》

楼主(2021-03-16):
大家好,《三极管应用分析精粹:从单管放大到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基础篇)已经出版,现诚邀两名读者免费阅读。
读者条件:(1)论坛活跃人士
                (2)有一定电子技术相关的工作经验
                (3)文笔中上,至少有能力写出好的评论。所谓”好“评论是指语言组织本身,无论认为图书优劣与否,写得有道理的都是好文笔。

活动截止时间:2021-3-31
网友可将资质回复到本贴,我们将从中筛选出两名,获得联系方式后将样书以赠予方式免费发送。

读者应在收到新书后一个月内完成阅读,并提交不少于2000字的评论(可另外开新贴,不要求是好评,只求有理有据)
-------------------------------------
以下为本书一些信息,与网络上获取的内容相同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Multisim软件平台系统介绍三极管及相关电路的分析与设计,包括共放大电路、大/小功率放大器(随器)、串联型稳压电路、共基放大电路、差分放大电路及各种开关电路,深入探讨了温度、级联、负反馈、恒流源(有源负载)、密勒效应、厄尔利效应、自举、信号反、非线性失真、噪声等因素对放大电路性能产生的影响及相应的设计方法。

作者序:
本书有少部分章节内容最初发布于个人微信公众号(此处原为公众号名称,已经删除),并得到广大电子技术爱好者及行业工程师的一致好评,甚至在网络上被大量转载。考虑读者对三极管应用知识的强烈诉求,决定将与三极管相关的**整合成图书出版,书中每章几乎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本书将已发布章节收录的同时,也进行了细节更正及内容扩充。当然,更多的章节是最新撰写的,它们对读者系统深刻地理解三极管及其应用有着非常实用的价值。

三极管是绝大多数读者最初接触到(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基础有源器件,市面上相关的教材也是琳琅满目,然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脱离实践(偏理论),很多概念的表达相当晦涩,对于初次接触三极管的读者可以说非常不友好,(对于懂的人来说)表述虽然是正确的,但由于缺少诸多背景知识(或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键枢纽)而导致读者获益并不多,甚至引发“教材无用”的负面评价。少数图书结合电路制作案例讲解三极管放大电路(偏实践),这的确不失为一种好的教学方式,但缺点是花费时间太多(效率不高),而且过多抛却理论也不利于系统深入地理解三极管及其应用。

本书从初中物理涉及的电阻率过渡到半导体材料再切入三极管,避免给初学者造成学习门槛的同时,对透彻理解与三极管性能相关的一些重要参数有着非凡的意义。紧接着从多个层面对基本放大电路的性能进行分析,掌握了足够的方法后再讨论共射放大电路、大/小功率放大电路、串联型稳压电源、共基放大电路、差分放大电路及各种逻辑开关电路,从中你可以全面地掌握对三极管放大电路设计尤为关键的数据手册,也能够系统理解温度、级联、负反馈、有源负载、密勒效应、厄尔利效应、自举、信号反射、非线性失真、噪声等因素对放大电路性能产生的影响及相应的设计方法。

本书把大量篇幅用于探索概念、数据、方法之间的关联,并引导出很多同类图书未曾涉及,或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但却并非不重要的内容,让读者真正从源头层面理解“为什么”,你也将能够深刻地理解Multisim软件平台的仿真思想,这对于解决(即便与三极管无关的)电路设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诙谐的行文风格与创新的组织思路将使你的学习过程更加轻松,还在犹豫什么?让我们一起领略三极管的无限风采吧!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与指正。

目录:
1章 半导体材料:一沙一世界
2章 二极管基础知识:初入江湖
3章 三极管基本结构与放大原理:三国演义
4章 合理设置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小目标
5章 基本共发极放大电路:裂变
6章 静态工作点分析:可以作战*?
7章 动态性能分析:作战水平如何?
8章 电流放大系数还是跨导?我还是我!
9章 图解分析法:只欠东风
10章 相量法与波德图:利其器以善其事
11章 频率特性分析:收之桑榆,失之东隅
12章 温度特性分析:作战水平发挥稳定*?
13章 分压式共放大电路动态性能:鱼与熊掌
14章 分压式共放大电路频率特性:另辟蹊径
15章 共放大电路设计:将帅之道
16章 再次提升电压增益:殊途同归
17章 射随器的竞争策略:田忌赛马
18章 再论带负载能力:何去何从
19章 小功率放大器设计:步步为营
20章 大功率放大器设计:安全一
21章 串联型稳压电路设计:伯乐不常有
22章 共基放大电路的逆袭:天生我材
23章 差分放大电路初探:集大成者的奋斗史
24章 高频传输线理论:不走寻常路
25章 高频放大电路:匹配重要
26章 史密斯圆图:利其器再善其事
27章 看不见的非线性失真:都是不速之客惹的祸
28章 无处不在的噪声:纷繁芜杂背后的清晰脉络
29章 数字逻辑芯片中的开关电路:再战江湖
参考文献

网友A:
组建 集成电路 的,不是元件,而是 PN结,
分立元件电路,三极管是个 有源器件,但在集成电路中,三极管 也是「焊」出来的,整个电路是由 PN结 拼凑而成的,
分立元件电路,元件之间可以看到的,是 电路板,在集成电路中,「元件」跟「元件」之间是甚么,还是 PN结,这些 隔离结 是不会刊载于电路图的。

嗯

网友A:
把  半导体物理与电子技术 一锅端,我觉得没必要,
不谙 半导体物理,难道就当不了 电子工程师,设计不出既优秀又实用的 电子电路 ?!

网友B:
我经常看见电工喜欢说:三极管是流控型器件,FET是压控型器件。

我N年前就发贴澄清过了,三极管可以有4种观察角度,其中每一种观察角度都有独特用途。
例如其中的流控模型,主要作用就是解释下图的静态输出特性曲线。

面对动态特性,这个模型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看见电工喜欢说:三极管是流控型器件,FET是压控型器件。

你那个第3章的一页图是哪里找到的,我才刚刚后面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看见电工喜欢说:三极管是流控型器件,FET是压控型器件。

我认为”流控型器件“的表述并没有错误,无论你的具体观察角度如何,或抽像出的模型又有何不同,"电流控制电流"始终是三极管(BJT)本身的基本原理。你所述动态特性是指其开关特性,但对于BJT本身而言,仍然还是"电流控制电流",输出特性曲线存在的意义,主要还是为了分析处于放大状态的BJT。

流控型有源器件的基本(硬体)条件,是 输入端必然能导电。
基区很狭,导致电何密度变化很大(基区的电埸改变很大)可以限制发射结的扩散电何。

网友B:
用IC=β*IB来解释波形???

网友C:
电何密度函数在空间的积分就是推出空间的电压差。

网友A:
导电能力 介乎 良导与绝缘之间,不等于 半导,
能堵能导,可变可控,才是 半导 的神髓,
作为 电子技术 砖瓦的 PN结,亦只有 半导体,或 半导体与某些金属的组合,才能造得出来。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何密度函数在空间的积分就是推出空间的电压差。

《三极管应用分析精粹》虽然有理论部分,但并没有涉及到电荷密度函数这样太细的概念,毕竟对于理解三极管的实际应用并无多大裨益,而本书撰写的目的是为了应用。

网友A:
电压电流电动势,
电动势 捅进阻抗 造成电流,並呈现出 反作用,就是压降,电工界把 电动势与压降 统称为电压,
无半导,就无跨导,没有电动势,就成不了电流,此乃 自然规律 使然; 三极管 都是 跨导器件,至少目前还是这样。

网友A:
科普刊物,课本与教材,对 二极管 的描述,限制了人们对 PN结 逆向导电性 的认知,
倘若对 PN结 的行事法则有了通盘理解,你就可以迳自发明出靠谱的 有源器件来(当然,这些器件已经存在,不用真的由你发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C=β*IB来解释波形???

前面我已经回复过,”即便是开关特性,BJT本质上还是电流控制电流“,但这与你所述”用IC=β*IB来解释波形“的意义并非一致。式子”IC=β*IB”可以成立的前提是:BJT处于小信号状态!在这种前提下,才引导出输入与输出特性曲线这种工具,所以我才说“输出特性曲线存在的意义,主要还是为了分析处于放大状态的BJT”,这个逻辑关系应该没有错吧?换句话说,“用IC=β*IB来解释开关电路(大信号)的波形”本身就是工具使用不当,或者说,提问不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我已经回复过,”即便是开关特性,BJT本质上还是电流控制电流“,但这与你所述”用IC=β*IB来解释波形 ...

成立条件,不是小信号,而是管子工作于有源区(active reg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立条件,不是小信号,而是管子工作于有源区(active region)

一般我们所说的小信号状态,指的就是放大区的小信号状态,而英文Active Region对应中文放大区,直译就是你所说的,有源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我们所说的小信号状态,指的就是放大区的小信号状态,而英文Active Region对应中文放大区,直译就是 ...

小信号和放大区是两回事,下面画图说明

蓝线框内部分都是有源区:

小信号指的是在工作点Q附近,VBE变化5mV范围之内(依照能接受的失真度确定),对应的IC变化20%。

你符合领书条件
做学问,不能 死心眼,但定义得先清晰。

网友A:
孤掌难鸣,用来形容电子电路也是合适,

单个三极管,不加周边配置(电阻 电容 电感),那就 神马都是浮云,想把无源元件甩掉,可以,召个同类来就行(图腾柱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和放大区是两回事,下面画图说明

我已经回复过了,一般我们所说的小信号状态,指的就是放大区的小信号状态!也就是说,"小信号状态"是“放大状态”的充分条件,但"放大状态"却只是“小信号状态”的必要条件。简单的说,“小信号状态”就意味着"放大状态",“放大状态”则并不意味着“小信号状态”,并没有表达“小信号与放大区是同一回事”这一层意思。例如,"小信号分析法"针对的是处于放大区的BJT(电路)。如果按你的说法,"小信号分析法"也属于表述不当,应该是“放大区的小信号分析法”,但,应该没有人这么表达吧?!因为"小信号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就是将非线性BJT等效为线性电路,它本身已经暗示了BJT处于放大区。

学术讨论,跟 打官司 有点像。

网友A:
看来,这样的书
对我而言是 得物无所用,
对徐大神而言则是 不值一哂。

网友B:
哈哈,这样玩就是辩论赛了

利用小信号是有源区的子集,于是属于小信号,就属于有源区,扩大范围,于是暗度陈仓,成功把原说法的成立条件修改成我说的。

在论坛上这样玩玩无所谓,出版著作最好不要这样玩。

再次重复一遍:流控模型,成立条件是低速(或者说静态)且有源区。

如果说小信号就成立,明显欠妥当,因为小信号只是暗示信号幅度小,但是速度可以足够快,此时即便幅度小,也是不成立的。

高速嘛,对不对,另一回事,至少是明白。

楼主:
点错了回复人,删除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样玩就是辩论赛了

利用小信号是有源区的子集,于是属于小信号,就属于有源区,扩大范围,于是暗 ...

你说得没错。因为我也看了你的一些贴子,有把问题探索到底的习惯(对于电子工程师而言,这绝对是好习惯),所以也才以书面语的方式回复(防止你找漏洞),其实《三极管应用分析精粹》跟一般的电子技术类图书不一样,它的语言组织比较口语化,而且使用第一人称方式行文,就是为了让读者更轻松的读懂。

网友A:
PN结,小讯号用法,
正向,除了放大,还有 调幅或「开关」,
反向,是调频,调谐或主震,都是作电容之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得没错。因为我也看了你的一些贴子,有把问题探索到底的习惯(对于电子工程师而言,这绝对是好习惯) ...

想找人点评书籍,建议找本坛的张大侠,人家点评过两本了,全都是夸书好的。
【在中国点评书籍必须夸好,这就是潜规则】

我们这样喜欢说实话的不适合干这个活!

网友D:
感觉这书不是太深,在看图中学习三极管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找人点评书籍,建议找本坛的张大侠,人家点评过两本了,全都是夸书好的。
【在中国点评书籍必须夸好 ...

如果点评只是夸,那就没什么意义了。一本书的销售靠的是口碑,夸得再好,最多只能吸引一时的读者购买。如果书的价值输出与点评不匹配,也注定会被时间遗忘(淘汰),点评的意义在于将图书的优劣找出来,后续再写书时就可以“取精华,去糟粕”。
当然,我本人也基本不具体说国内哪本书差,毕竟站在同行作者的角度,贬低别人的著作是不道德的(即便真的很差)

网友B:
想叫人夸书好,找老张,那个嘴堪比媒婆。
想叫人找问题,找我,“吹毛求疵”是我的特长。

这个图,作为原理性示意图,是可以的,但和实际相去甚远。

这个图,介于集成电路实现和分立件实现之间,有点两不像的味道。

分立件NPN管的结构为:

请注意,上图中的n+型衬底,就是集电极,功率管上的铁散热片就是接在这里的衬底上的。

集成电路的实现是在P型衬底上做个n+掩埋层:

达个 真的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书不是太深,在看图中学习三极管知识

明事理妥妥的,做学问不够格,
这並非入门书,不过挺好懂的,我这连半瓶醋都没有的就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叫人夸书好,找老张,那个嘴堪比媒婆。
想叫人找问题,找我,“吹毛求疵”是我的特长。

《基础篇》几乎没有涉及到集成电路,该图本就是分立元件的基本结构示意图,即便是后续规划的《高级篇》,关于集成电路的讨论也仅限于电路分析,对工艺方面的知识并不会涉及,因为本书撰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用三极管!

网友A:
武术,七门八派不嫌多,
学术,是对 自然规律 的了解,自然规律,就那么一套,
吹毛求疵,是要吹出共识来,而且,与其大错铸成了才去求疵,倒不如从课本开始就责备求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相关内容,楼主可能和老白一样,可能是做软件为主,硬件为辅,所以书籍和视频深度不超过大二模电,只不过换了一种口头语的方式,重新表述出来。这些内容对于搞单片机的来说可以很满意了,但是对于搞纯硬件的来说是不够的,内容太浅显。

网友E:
这书可以了,工程师一般都是讲究实用,除非遇到特别的情形,才会去深入了解里面某一个点。
著书立说,不一定非要去搞那么深奥、全面、透彻,对一定层次的人有一定的帮助就不错了。
话说我也是被人叫了这么多年的工程师,还真不太了解三极管,偶尔用用它做开关器件,最多也就是麦克风放大,没遇到过什么问题,也就没那闲工夫去深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相关内容,楼主可能和老白一样,可能是做软件为主,硬件为辅,所以书籍和视频深度不超过大二模电 ...

首先,本人是以硬件为主,软件为辅(以驱动为主,基本不涉及到应用)
其次,我不知道你所谓的“深度”具体指的是什么?要深入到集成电路制造工艺?要用复杂的数学推导来证明?一个作者写书最重要的是时刻明白自己要表达什么,而不是什么都要表达。本书的目标就是应用,所以对与实践应用无关的数学推导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也没有涉及到工艺,因为对于应用而言,工程师无需去了解。
再次,你所述“只不过换了一种口头语的方式,重新表述出来”说得太好了,但却是以一种不屑一顾的语气说出来的!一本真正的好书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组织思路,因为大多数知识都是现成的,优秀作者存在的意义就是以更好的写作思路将它们以“使读者更容易吸收” 的面貌呈现(新瓶装旧酒),而一个人的写作思路是无法复制的
最后,《基础篇》的内容其实并不基础,更重要的是:基础并不意味着浅显

Jackie老师,您的书前三章试读了,如果说想了解些原理,翻看还是可以的。但是就从前三章而言,看不出来本书目标是应用。第一、二、三章讲解PN结、什么电子、空穴的篇幅比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还多还略微枯燥。要说贴近实用的内容就第二章讲解二极管其中的一小部分,能知道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原理,但还是离设计实际工程中的电路还有一段距离
"时刻明白自己要表达什么,而不是什么都要表达",说的太好了。

网友B:
所以说,每本书都有特定的读者对象,适合人群。以玩STM32为主的能把大二模电看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半导体物理与电子技术 一锅端,我觉得没必要,
不谙 半导体物理,难道就当不了 电子工程师,设计不出既 ...

物理只不过作为一个引子,把半导体材料、二极管、三极管引出来,并没有做过多讨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应用分析精粹》虽然有理论部分,但并没有涉及到电荷密度函数这样太细的概念,毕竟对于理解三极管 ...

BJT的实质还是用半导体物理来解比较合理科学,至于应用模型另当别用,便于理解应用即可。

此乃本质,是微观层级,电子技术 抓住的是 有源器件的 功能,行为表现,配置与操控,是宏宇层面。

网友B:
楼主同志,我说浅显,判断依据,或者比较对象,是大二的模拟电路教材,内容难度低于教材,就是浅显。

这是我看完你公众号90%以上**做出的结论。有疑问的网友也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公众号有篇**,是专门谈LDO的,但是分析电路是错的,这个电路叫HDO,而非LDO。

分不清LDO和HDO的同志,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众号有篇**,是专门谈LDO的,但是分析电路是错的,这个电路叫HDO,而非LDO。

分不清LDO和HDO的同志, ...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公众号里的**没有专门谈LDO的,而是串联型稳压电源,这篇**中只有一句话提到了LDO,也就是:实际上低压差线性调整器LDO也是一种串联型稳压电路。如果你能够根据这句话就获得“本**是专谈LDO的”的结论,我实在无力反驳!

网友B:
帮你截图:

况且**标题就是LDO!**中LDO提到了17次,可远不止1次。
这是不是专门研究LDO的??

网友F:
看了下定价,你这书价格挺贵的,犹豫买不买,建议放一两个章节试看出来

京东上搜索本书,然后选择京东物流的,有电子版可以试读三章

网友B:
学术问题,1是1,2是2,有什么说什么,根本没必要谈什么人情。

**中等效电路搞错了:

Q1与R1 的组合,是「电阻」,阻值为 R1÷βq1 ,若基极没有落地通道,则 Q1 跟负载串联,组成的拓扑是 电压並联负反馈!
@sunshinejackie :你知道VBE扩大电路,功放电路的输出级的偏置电路,可看做一个低内阻的直流电压源。交流信号通过C流到E.
@sunshinejackie :对信号源边说的。
@zyj9490 :说"Q1处于放大状态",但并不等同于说 "Q1把VI提供的输入电流放大"
@zyj9490 :换个角度观察难道不行?IB2就是输入回路电流呀!VI相当于供电电源
@sunshinejackie :标准的共集电路是能放大电流,就是跟随,输入回路电流远小于输出回路电流。二极管式的不是共集形态。
@zyj9490 :能放大就招鬼了。
@zyj9490 :Q1共集组态
二极管状态也有放大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定价,你这书价格挺贵的,犹豫买不买,建议放一两个章节试看出来

可以关注电子制作站,微信公众号,dzzzzcn,有些关于三极管的**已经发布过了,只不过收录到图书进行了整理与修正

楼主:
这个是我记错了,翻的是另一篇《串联型稳压电源》,那个《低压差线性调整器LDO》是使用串联型稳压电路来讨论LDO的稳压原理,如果你非得在调整管的结构上说图错了,我同样也无力反驳。

网友B:
这里有个非常奇怪的两难问题:

论工程经验,肯定是电工比大学老师强些。
但是论写书,大学老师肯定比电工强,因为老师就是专门研究如何让人能听懂的。

国外有个工程师,也写了书本,看书中序言也是很自信的,但是一看书中具体推导,心都凉了:

世界上最简单的电路,能推导成这个熊样,真是惨不忍睹,无语加震惊。

再一看书中的感谢,原来是模拟社区的,有个出版社编辑请他出书的,写好书也没请大学老师审核,就直接出版了。

电路与结论不相符,推也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术问题,1是1,2是2,有什么说什么,根本没必要谈什么人情。

**中等效电路搞错了:

等效电路哪里错了?这是输入电压刚连接,反馈环路还没有形成时的等效电路,所以省略了比较放大三极管,调整管与其它器件组成一个射随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关注电子制作站,微信公众号,dzzzzcn,有些关于三极管的**已经发布过了,只不过收录到图书进行了 ...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非常奇怪的两难问题:

论工程经验,肯定是电工比大学老师强些。
貌似反过来了,但写作难免有纰漏,不必过于抓住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非常奇怪的两难问题:

论工程经验,肯定是电工比大学老师强些。

撰写图书可以说是系统工程,不像你点评的时候那么容易,旁观者自然容易看到错误,有时候很多低级错误,作者本人反而不容易发现,你如果能自己尝试写一本书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撰写图书可以说是系统工程,不像你点评的时候那么容易,旁观者自然容易看到错误,有时候很多低级错误,作 ...

以前书中扉页,总有一句客套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这一句不能成了万能挡箭牌啊?!

少量的书写错误,笔误,数值计算错误等,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错的太多了,尤其是基本原理不能讲错,否则只能证明作者水平有限,而且读者看这种书会非常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书中扉页,总有一句客套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这一句不能成了万能挡箭牌啊?!

这个我是赞同的,写出来的东西首先应该能够说服自己,逻辑上讲得通。
不过,找到错误就不依不挠穷追猛打,这个嘛,咳咳!!!!!!

到时别人顶你一句:你写一本书呀,如果我找不到任何错漏,脑袋砍下来给你当凳子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赞同的,写出来的东西首先应该能够说服自己,逻辑上讲得通。
不过,找到错误就不依不挠穷追猛打 ...

拉闸维的射频电路,1000多页,你去找一个错误我看看??

拉闸维本身是世界一流IC设计专家,他写的教材是全世界通用的,但就是这样一个牛人写书,找了世界上各个国家模电佼佼者审核,大约2-30人,中国的是请我们学校王志功教授审核。

@zyj9490 :他可以找他大学老师。现在写书评,只需花几分钟把书翻一遍,然后夸好就行了,总共不超过1个小时。
因为拉是大牌,可以请得动中牌的专家,专家也可以贴金,同行也会炉。LZ是小牌,请不动,只能大家审核,能迭代多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闸维的射频电路,1000多页,你去找一个错误我看看??

拉闸维本身是世界一流IC设计专家,他写的教材是 ...

你这就有点不讲理哦,再版不是有勘误吗?你没看到过!
再说了,就算它真的完全没有错误,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因为人不是机器(更何况机器也会出错),图书出错的原因不仅仅是作者,包括出版过程中也会导致。虽然再版已经有勘误,但就完全没错漏了吗?也不可能嘛!

拉能请得动,你能请得动吗?即使请下面研究生审核,能专家有什么好处呢?不沾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就有点不讲理哦,再版不是有勘误吗?你没看到过!
再说了,就算它真的完全没有错误,世 ...

你这样说话,就尴尬了,一口一个错误是难免的,观众也心虚,买你的书时会犹豫的。

本科生写书,还是师范的(非电子类是强项的工科院校的),不找专家把关审核,质量没有保证,一般人不敢买。

当然了,还是预祝你销量能突破100万册。

@zzj8766 :这到是真的,记得当年在军工厂有个领导想搞音响,要找一个金耳朵来听,只好笑一笑。
@zzj8766 :出书真不赚钱,出版费大约要8万元,等这些书卖出5万元,网上就有PDF下载了。
尤其是电子管功放,胆机,本身就是收割富人的,胆机只要有电路图看着连,手工好的师傅 做出来很容易,反而往往被他们炒的虚高,发烧电容,电阻还用大红袍,电容还用油寖。。。模拟电路的 被他们炒成玄学。。。唉
甚至有的用proteus画个三极管放大电路,选偏置电阻阻值就用了1个多小时,整点进去直播间, 再进去还没画完,还在那道歉呢。。。电路知识说实话 底层大众需求量很大,而往往没有权威教师讲解,反而被一些人看中了 骗子都进去了,什么祁工三步法修汽车电脑电路板。。。骗子太多了
大佬跟不上时代了 现在是个人都敢讲课,都敢出书,尤其是底层工程类,供维修人员补充原理知识的,哪有什么人给勘误啊,京东随便搜***维修 ***电源 牛鬼蛇神一片片的,再说了出书也不赚钱啊,这年头都做短视频平台,教学视频了,尤其是快手,有的所谓的 ***李工 ***王工,是个人都敢叫工程师,都在直播用仿真软件讲课,靠直播讲知识 带货比比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说话,就尴尬了,一口一个错误是难免的,观众也心虚,买你的书时会犹豫的。

本科生写书,还是师 ...

老徐你总是习惯(倾向于)忽略整段话的意思,而从某个字眼获得能够说服自己的结论,不得不承认:我完全被你打败了!

你这是典型的惟学历论,惟学校论,惟国外论,博士写的书就一定比本科生好吗?我又不写那种又臭又长的数学推导的图书,凭借十多年工作经验与还算不差的文笔,我可以自信的说:撰写实用的技术类图书,我不比那些在学校一直教书的教授与博士差

你可以认为国外的图书比国内要好,也可以向大家炫耀自己有能力阅读英文原版图书与学习英文版视频,但是不应该因此而一棍子全部贬低国内作者的著作,如果你觉得这么做能够显出自己那一点点的优越感,我无话可说

网友B:
小声地给楼主汇报一下:关于英文单词的使用

你这一系列书籍,都是用   器件的名词+using+essentials

Using有使用的意思,但并非抽象意义上的应用,而且Using有“利用”的意思,例如they are using you!-----他们在利用你。

关于精粹这个词,率先在书名中使用精粹二字的,是sansen著的------analog design essentials,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且取名《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的,是我上文说到的王志功教授的弟子----陈颖梅教授,她以前教IC设计工具的应用,我们的版图设计就是她教的。

所以,你这个英文和中文意思,是对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声地给楼主汇报一下:关于英文单词的使用

你这一系列书籍,都是用   器件的名词+using+essentials

这个你都能挖出东西来?佩服!

首先,这个封面是我自己做的,与实际出版图书封面无关,按你这么说,里面还没有 分析 这两个汉字对应的英文呐!
其次,你觉得using的使用是我自创的吗?我可不可以告诉你:请不要直译英文!

网友G:
读过作者的电容系列

感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你都能挖出东西来?佩服!

首先,这个封面是我自己做的,与实际出版图书封面无关,按 ...

俺服了,你使用初中英文use表示应用,你这才是最正宗的直译,怎么翻过来说我直译了?

你这中文和英文都给出来了,需要观众直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定价,你这书价格挺贵的,犹豫买不买,建议放一两个章节试看出来

人家只给书的目录和序言,书中内容不给,我们只能去看他自己给的公众号,想获取点书籍信息。
但是现在看了他的**,拿过来说几句,人家生气了,说这个扒料,搞的好像窥探人家隐私似的。

楼主自己放那么三五页截图上来就行了,哪有卖书不允许人家浏览片段的??只看目录能看出什么?

真心想卖书,就上几页你认为最出彩的部分给大伙看看,书籍都出版发行了,还怕人看吗?

示范:京东上面好多书,都可以看4页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只给书的目录和序言,书中内容不给,我们只能去看他自己给的公众号,想获取点书籍信息。
但是现在看了 ...

我明白你有活跃论坛的职责,但能够具备这种程度的自编自导自演能力,丝毫让人感觉不到你是真正做技术的
我越回复你,你就越来劲

活跃论坛的 职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有活跃论坛的职责,但能够具备这种程度的自编自导自演能力,丝毫让人感觉不到你是真正做技术的{: ...

跟你汇报一下:

1,我也有公众号,大约有400多人关注,我有半年没更新了,现在还有361人:

不想更新的原因:
这个类似于学棋,你一盘接一盘的下,实际上棋力没多大长进,复盘才能让你长进。

所以老是写**,我自己学习的时间会被大幅度压缩,时间久了必然退步。

如果我能保证2天发一个**,估计现在关注的人能上千。但是我自己学习的时间没有了,日久必然干枯,因为老祖宗说了,要想给人一碗水,你要有一票水,甚至一桶水。

2,我也可以录制视频,以前陆续讲了一部分,最近几天会从复变理论开始,一直讲到高深的滤波器理论。

3,我也有网站,主要用来放置视频,同时写一些**。

最后必须强调一下:咱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尽管可能做相同的事情。
因为中低端模拟电路市场已经饱和了,相关书籍资料早已是汗牛充栋,江苏大学胡斌的电子工程师速成系列,你们很多人就无法超越。
所以我们一直想做中高端模拟市场,目前做这一块的人太少了。网络上有的模拟视频,不少都是软件工程师做的,深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汇报一下:

1,我也有公众号,大约有400多人关注,我有半年没更新了,现在还有361人:

你那些都是书本与理论知识,再高深也不是我的菜,所以没兴趣挑毛病,也没意义!

我感兴趣的是:
如何站在初学者的角度挖掘出“可能导致学习障碍的关键点”?
如何把看似很难或复杂的知识点揉碎并借助合适的工具重新展现出来?
如何使用更有创新的思想进行文字组织?
如何更好地把学习方法或工作经验融入到写作当中?
如何把书本理论具体应用到实践工作当中?

PS:胡斌的书竟然得到这么高的评价,我无法反驳,因为我说过:基本不直接评价国内作者的著作(除非是好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些都是书本与理论知识,再高深也不是我的菜,所以没兴趣挑毛病,也没意义!

我感 ...

你的定位就有问题。

绝大多数电工,都是上过本科或者大专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或多或少都学过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现在,你把他们当成傻子-----说好听点叫初学者,讲些简单不能再简单的东西,深度还不如大二模电,观众怎么能有兴趣???最多吸引一批基本功很差的电子爱好者。
而且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和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你和电子爱好者玩久了,你就会发飘,感觉自己武功境界可以超越博士,实际上是幻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定位就有问题。

绝大多数电工,都是上过本科或者大专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或多或少都学过模拟电路 ...

我正在尝试各种努力使技术学习过程更轻松,你却说这是把读者当傻子,这,我还能说什么?因为你的认知是:教育是不讲究方法的,也没有方法!

所以你的话我又无法反驳,只能由读者或网友自己来评价

网友B:
而且对于做硬件的电工,如果不知道文氏桥振荡器的基本原理,不知道施密特触发器,不知道米勒电容,不知道基本放大器分析。。。基本上已经被老板炒鱿鱼了。
所以写书的第一条,你要读者真的需要什么知识,或者说事先知道他们已经懂得了什么,还有什么不懂的,不懂的部分,就是你写书的目录。

所以写书不要自作聪明,把读者当傻子,傻到连三极管有BCE三个电极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些都是书本与理论知识,再高深也不是我的菜,所以没兴趣挑毛病,也没意义!

我感 ...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上个世纪90年代,胡斌写的黑白电视机维修的书,是当时基于IC设计的黑白电视机维修,最好的资料,是家电维修协会推荐的:

27年过去了,几经搬家,这本书我一直收藏,没舍得扔。

网友B:
我在学习胡斌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楼主大约才上小学3年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学习胡斌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楼主大约才上小学3年级。

我再次无法反驳~~

撰写图书与**不一样,写**可以上个电路直接分析,但撰写图书你就不能假设读者有哪方面的经验,除非你的图书定位就是这些读者。

我的图书定位是初学者与有经验的工程师,当然要站在初学者的角度去考虑图书结构的编排合理过渡各知识点完整构建知识体系

另外,学过并不代表理解了,并不代表有能力应用到实践中去,因为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无法体会到初学者的困惑

最后,学无前后,达者为先!!

网友B:
你那本电容的书,270页居然有50章,平均每章有5面纸——2页半,我不看也能知道,都是零碎的知识点,你现在喊口号——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叫人怎么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本电容的书,270页居然有50章,平均每章有5面纸——2页半,我不看也能知道,都是零碎的知识点,你现在 ...

这,只能由读者来评价

网友B:
与其在这里扯大道理,不如放一章或者几页照片上来,让读者看看。先看一眼部分内容,感觉好再买。而没有先买书,再看看好不好的道理。我看京东和当当的销售记录都是零,貌似你那几个粉丝也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在这里扯大道理,不如放一章或者几页照片上来,让读者看看。先看一眼部分内容,感觉好再买。而没有先买 ...

关于图书内容,前面已经回复过,如果你只负责抛出问题,自然不会去仔细看

我昨天(3月17日)在微信公众号中发文通知该书出版,你当天(3月17日)说销量为零,这个我无法反驳

我会尽自己的能力把书写好,当然是希望粉丝来买,但粉丝买不买是他的权利,觉得好就买,觉得不好就不买,一千个读者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本书不可能让所有层次的人都满意。如果买了觉得不好,我的下一本书就不会在他待选择的书目中,这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再正常不过了!

另外,公众号管理后台可以选择是否显示粉丝的留言(默认是不显示的,需要逐个去点击加入精选才能显示),粉丝不买书的留言我可以选择不显示,但完全没有必要呀!因为我已经说过,买不买是一种自由选择,粉丝能够给你留言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但如果你只能从粉丝不买书的留言中看到消极的一面,我同样无法反驳。

网友B:
时间是最好的验证真理机器。

华秋有个论坛,邀请电工做直播,有个叫老x童的讲模拟电路,据说有十几年工作经验。
我进群一看,惨不忍睹,连管子饱和条件也不懂,瞎扯什么IB大于等于1mA就是饱和条件。

我在群里指正一下,他立马恼了,说他吃过的盐,比我走过的路还多。

我私下和论坛管理员说:我看此人要黄啊,基础不行。

管理员让他直播了1个多小时。
直播期间是支支吾吾,一个问题也说不清,最后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说什么没准备好,不好意思什么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彻底从论坛消失了。

所以有些事情,我判断的还是很准的。

这谬误,低级得连菜鸟也可以觉察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正在尝试各种努力使技术学习过程更轻松,你却说这是把读者当傻子,这,我还能说什么?因为你的认知是: ...

教育的「方法」,就是 因材而施,因这因那而制宜。

网友B:
这位哥们抓紧跑吧,楼主把指正他的帖子,截图到他自己的地盘了,发动一群粉丝开始辱骂了,骂的特难听
抓紧撤退,不要再回复这个帖子了。

我估计要不了多久,那群粉丝会追到这个论坛来了。

当然了,你要想夸他书写的好,可以留下。

hk6108

网友:
回复TA

这谬误,低级得连菜鸟也可以觉察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哥们抓紧跑吧,楼主把指正他的帖子,截图到他自己的地盘了,发动一群粉丝开始辱骂了,骂的特难听
抓紧 ...

哈哈,咱做事有分寸,截图没有留下一点该论坛的信息,当然,不排除有些坛友也是我的粉丝

网友A:
关键是,书是给谁读的,
吹毛寻疵 无可厚非,但也得考虑 修习者的学问水平及接受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书是给谁读的,
吹毛寻疵 无可厚非,但也得考虑 修习者的学问水平及接受能力。 ...

人家群里的那几位粉丝爱看就行了,其它人无所谓,或者说,人家这个书是为粉丝量身定做的,我们就不要操这个心了,搞不好人家粉丝又要不开心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那本电容的书,270页居然有50章,平均每章有5面纸——2页半,我不看也能知道,都是零碎的知识点,你现在 ...

本来点进来看到你言辞激烈的在挑作者书中的毛病,感觉你可能过于苛刻和严厉了,毕竟别人写一本书也不容易。现在看不到他这本《三极管应用分析精粹》就选看了下你说这本《电容应用分析精粹》,确实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就说最基本的电源去耦、旁路电容,作者开始站在至高点评论别人的书、别人的**讲的都是错的,不知道在讲说明,东抄一点、西抄一点、乱七八糟。然后作者后面讲的东西不敢说作者不懂这方面知识,但至少可以说作者是没有实战经验的,讲FPGA电源的去耦、旁路可以说跟实际设计还差得远,**虽然开始卖关子说旁路电容所起的终极作用是为了电源完整性、信号完整性,但后面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实际设计,没有搞懂PCB、芯片封装、Die上电容、整体链路的寄生参数各自的影响和起的作用,没有搞懂芯片工作电流频谱、甚至没搞懂基于频率变化的阻抗,哪怕你讲点老套的稍微缺乏工程应用的目标阻抗法也比**中讲的东西更靠谱。作者还说有一定经验的工程师都会发现FPGA要并联那么多0.1uF的旁路电容,这是没经验的工程师的做法好吧。
再说《三极管应用分析精粹》,就光看目前这些截图,确实没什么看的兴趣,既然目标是应用分析精粹,那就默认读者是有一定基础知识,你没基础知识还谈啥应用,那先回去看看模电基础。我不知道大篇大篇讲这些课本上分析PN结之类的半导体理论有什么应用价值。首先选看三极管应用类型的书籍,那还是学过童诗白、华成英老师的模电,这些知识搞忘了,把这些教材上东西复习一下就是,真没必要一本应用类书籍将这么多离实战有很大差距的基础知识。你要批判老教材讲得太理论,你要觉得你比学校博士写书都厉害,那你就要跳出这套框框讲。比如《晶体管电路设计》完全就抛弃我们教材那些理论分析方法,对于一个电子爱好者和经验不深的工程师还是蛮有实用价值,感性认识至少足了。
最后,现在总有些作者标榜语言诙谐幽默来讲技术,总觉得在之前老教材上添加点幽默风趣的语言或者不伦不类的类比和比喻就是把知识讲得更透了,讲得大家更容易懂了。其实书讲得通俗易懂不是要搞幽默风趣的语言,伯格丁《信号完整性分析》没幽默诙谐的语言、没讲大篇的类比故事,就把一个还算复杂的理论讲得大家都看得懂了,也有一定的工程实战价值了。

网友B:
我发现很多真正看过一些书的人,在论坛上极少发言,一直潜水,但是这些人一旦发言,就能说很多,引经据典的,可能扯了。实际上你们要是经常在论坛上发言,一些胡搅蛮缠的水母,自然就没有容身之地了,论坛风气自然就好了。我这里说的水母,不是说师范大学生的,而是说其他个别人的,不要对号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来点进来看到你言辞激烈的在挑作者书中的毛病,感觉你可能过于苛刻和严厉了,毕竟别人写一本书也不容易 ...

小号发贴一律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很多真正看过一些书的人,在论坛上极少发言,一直潜水,但是这些人一旦发言,就能说很多,引经据典的 ...

第一句话包括你自己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读者应在收到新书后一个月内完成阅读,并提交不少于2000字的评论(可另外开新贴,不要求是好评,只求有理有 ...

这个师范生讲话很有意思,例如他说他的书是使用第一人称,人家的不是:

【一般的电子技术类图书不一样,它的语言组织比较口语化,而且使用第一人称方式行文】

我就纳闷了,老师课堂上课,以及书籍,用第一人称也太常见了吧?

例如老师经常说: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推导一下。。。
模电书中经常用:Let's......We Shall....

我感觉作者应该说:我写的书,和一般类电子图书不一样,我的书中有字。

------------------------------------------------------------------------------------------------------------------------------------------------------

作者说他的书,是口语化组织语言。

实际上,他用自己的话写书时,是口语化,但是一旦从书上复制粘贴,立马就是严肃的文献式写法了,例如:

这一连4页内容,有口语吗???

终于在第5页,看到了一句口语。

网友B:
作者胆大,这样的书,敢署个【著】字?!!

童诗白和康华光的书,比你早40多年,都没敢的,至今仍用【编】。

一本书,要想配的上【著】字,有多难?

所以这种通俗型模电教材,99%的几率是【编】,只有极少数大牛的书才可能是【著】,

网友H:
呵呵,你可能觉得对你提意见没有说好话的都是同一个人开的小号吧。本来也没打算点评,但确实看作者很狂妄,号称撰写实用的技术书不比学校一直教书的教授、博士差,也批判别人写的乱七八糟。但说实话能敢批判别人,也要接受别人的意见。至少这本书从京东上试看的前三章没有看出是三极管应用,但写了三章了都很少谈应用是不是偏题了,当然也可能像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一样,写了1/4了主角还没出现,后面内容可能有实战的。从作者公众号和电容那本书一些内容看,作者工作十几年是很勤奋的人,这么多年还能沉下心把一些理论知识搞得比较清楚的工程师说实话不多,很多工程师只熟悉自己工作领域那一点知识了。但确实看得出作者不少地方缺乏实战经验的,没有做过相关产品的,知识来源可能是书本或者网上的**,有的东西无论你看再多书,你没到相关企业学习过工程经验你就不知道,哪怕你是博士,但这些工程经验其实又算难,做过了一下就恍然大悟。看作者的书是不是应用实战经验,没就跟面试人一样,聊一会儿就知道面试者知识是从书本获得的理论知识还是从实际项目经验总结出来的。当然作者可以说,你有本事你也来写一本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还是要清楚比你我强的人很多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再次无法反驳~~

撰写图书与**不一样,写**可以上个电路直接分析,但撰写图书你就 ...

     看了下试读,你这本书比较适合做嵌入式的工程师补充电路知识,中级以上专业硬件工程师就不是很有必要看了,高级篇都是什么内容?能透露下目录吗?

网友B:
我看楼主地盘上10来个小弟,都说楼主的书通俗易懂,说赶紧出下一本吧。
我很好奇,什么书通俗易懂?又拜读了一个小时【电容应用精粹】,发现果然是好懂,1个小时就能翻完一本书。

像下图这样的内容,以及介质相关的内容是大学物理教材上的,一页只需5秒左右!

一个小时是看着看着睡着了,包括睡觉时间在内总共1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呵呵,你可能觉得对你提意见没有说好话的都是同一个人开的小号吧。本来也没打算点评,但确实看作者很狂妄 ...

这个作者有意思,说根据“标点、语气和错别字”,判断出你是我的马甲!!

1,这位网友说话用的是长句,我用的是短句
说实在话,这种长句说话我很不习惯,想模仿都困难

2,这位网友说话,总体上语气平静,而我说话,情绪性成分太多。

3,标点符号方面,我激动时会用较多的??????或者!!!!等,而这位网友一直都是用中规中矩的逗号和句号。

4,关于错别字。我是打拼音的,难免会出现错误。而这位网友虽然说话特别长,但是想找错别字,比较难,至少我是没看到。
例如下图这好几百个字,我没看到错别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作者有意思,说根据“标点、语气和错别字”,判断出你是我的马甲!!

有错别字,我都看到了

网友B:
好不容易瞅到一个:

网友J:
对于写书的同行,我从来都是支持的。 这很好!

但你也不必太吝啬,才送两本,还一堆条件,免费送十本给大家又如何?

网友B:
上面的Is温度特性数据,应该是错的,理论预测是变化8%/℃,实际是7%左右,由于1.07^10=2,所以应该每10℃翻倍!!!

至于漏电流IR,这个是工艺性相关的,没办法估算,不好给具体数据。
所以有种可能,作者把两个数据抄反了。

网友K:
谁获得了新书啊

网友L(2024-04-06):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应用于工作,我们硬件工程师常用基础元件应该好好的掌握,你说的三极管是流控型元件,以及mos是压控型器件,这与工作的频率以及静态工作点的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