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驱动这种OLED屏 ,对主控芯片有何要求?

楼主(2021-03-16):
哪个坛友知道的 麻烦讲一下。之前的芯片是51内核的,屏幕是段码屏,现在想换成OLED屏幕,我感觉芯片会驱动不了OLED,整个方案得改。驱动这种OLED屏 ,对主控芯片有何要求?

@地瓜patch :兄弟你WX或者Q发下 交流下
有专用串口驱动方案

网友A:
我经常用I2C或SPI接口的0.96寸的OLED128x64,用STC的51驱动也很快。

网友B:
看接口,spi或者i2c,随便都能驱动起来

网友C:
能不能驱动,这说法有问题。

这种叫裸屏,专用驱动芯片的数字接口、模拟接口直接输出。
数字接口和RAM比较类似,一般有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
模拟接口,有几个不同的供电电源,甚至负高压。
具体要看驱动芯片手册。

所以,首先硬件方面都要做改动。
软件方面不存在能不能驱动的问题,肯定能驱动,
大不了画面变化慢,刷新速率低。

还是选个“模块”吧,模拟部分替你做好了,只需要提供3.3v或者5v单一的电源,
数字接口也做了转换,方便操作。

网友D:
我就在用0.96寸的OLED屏,写一整个屏的时间才7mS,STC15W4K32系列的芯片,11.0592的晶振,不知道这个速度达不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IO模拟IIC通讯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F:
驱动OLED的单片机,没有什么要求,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用I2C或SPI接口的0.96寸的OLED128x64,用STC的51驱动也很快。

用51核的单片机能直接驱动不  TFT和OLED驱动有哪些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驱动,这说法有问题。

这种叫裸屏,专用驱动芯片的数字接口、模拟接口直接输出。

串口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OLED的单片机,没有什么要求,随便。

需要自己编字库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需要自己编字库不

字库另选配,少量字可自己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51核的单片机能直接驱动不  TFT和OLED驱动有哪些不一样的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IO输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字库另选配,少量字可自己建

你这个是串口屏不

tyw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IO输出而已。

OLED也是和段码屏一样驱动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OLED也是和段码屏一样驱动就可以?

完全不一样

网友I:
如果楼主用的是51单片机的话,就选通讯接口为IIC或SPI接口的OLED显示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OLED也是和段码屏一样驱动就可以?

OLED属于LED,跟LCD不同的,OLED有驱动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楼主用的是51单片机的话,就选通讯接口为IIC或SPI接口的OLED显示屏就可以了。 ...

有没有参考代码  贴出来  我学习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属于LED,跟LCD不同的,OLED有驱动IC的。

有哪些驱动的IC  推荐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参考代码  贴出来  我学习下  谢谢

网上很多资源和博客**,就不去摘了,分享一篇**,楼主可以去看看: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631738/article/details/113703749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上很多资源和博客**,就不去摘了,分享一篇**,楼主可以去看看: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6 ...

谢谢版主    这个屏的资料有吗  发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