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驱动电机中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21-03-16):
如题,如下图,用MOS作开关驱动直流电机的时候为了避免感生电动势对元器件的损伤都回家续流二极管,我比较好奇的是,如下图,是否两个二极管D10  D11都是这个作用,个人觉得D10就可以达到要求了,为什么还要加D11,求解?

D11一般是用15V稳压管,防止MOS栅极由于尖峰打坏

网友A:
Q7 体二极管 方向 与 D11 一致,D11 应该没有作用。

D11和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方向一致。感觉可以起到一定防止漏极电压过大,保护MOS的作用。

网友B:
为了增加成本

@王小琪 :你说的也有道理。
@LcwSwust :你说的也有道理
@王小琪 :漏极电压过大,D10会导通,会有限幅作用。
假如D11是TVS二极管的话,也可以起到防止漏极电压过大,譬如静电,浪涌电压之类的作用吧

网友C:
我认为D11没什么用,MOSFET内部l也有一个二极管,起同样作用。

网友D:
D11没用,D10必须,PWM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