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替换STM32F103VGT6,加ucosiii有时候重启

楼主(2021-03-16):
最近用GD32F103VGT6替换STM32同型号芯片,参考网上的教程进行了程序上的修改,修改了系统时钟配置,rcc
等,用开发板例程测试没有问题,直接上现有的程序,加了ucosiii操作系统,上电一直重启;请问有ucosiii的程序还需要额外的改动吗?针对ucosiii源文件?

网友A:
那应该就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B:
源文件的来源是什么啊

网友C:
是在什么时候重启呢

网友D:
所有外设能初始化成功吗

网友E:
是不是进程之间冲突了啊

网友F:
不断重启肯定是程序配置有问题,而且应该是ucos和mcu底层相关的配置。

网友G:
持续关注中,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2021-04-15):
我用GD32F103VET6跑ucosii,移植还没有好,有时间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