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E USB CDC

楼主(2021-03-16):
使用GD32F103VE实现虚拟串口功能,使用的是官方的固件库,目前枚举没问题,可以上传数据,但无法接收数据,调试发现电脑端发送数据,无法触发低优先级中断,请问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小伙伴吗?

网友A:
使用gd 的 cdc -acm 例程,不知道如何通过usb 发数据,请问楼主是将数据写入 cdc_acm_data_send(&usbd_cdc);其中 usbd_cdc 中?

网友B:
请问GD32F103ZET6的开发板,使用USBD CDC_ACM这个例子,CDC跑不起来,PA11和PA12的初始化都没看到呢?

网友B:
注意USB的时钟

网友C:
枚举的效率如何啊

网友D:
如何实现虚拟串口的功能呢

网友E:
usb的时钟很不 好配置

网友F:
是不是优先级别没有配置好啊

网友G:
CDC跑不起来的原因都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