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硬件PID输出存在周期性波动问题求助

楼主(2021-03-16):
如图所示是我这边产品的一个硬件PID控制输出,基本原理是通过DAC输出一个小电压,经过驱动电路和线圈谐振,得到一个高电压,输出高压和设置电压的关系完全可以有反馈系数和减法电路确定,输出高压和设置电压基本满足线性关系,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在我固定一个输出小电压下,实际的高压输出存在一个几十K频率的波动,波动峰峰值在10V的样子,而高压是接近2M频率,幅值峰峰值为800-900V,现在我通过调节硬件电路中的积分电容值和比例电阻,只对输出阶跃过程中的稳定时间以及过冲值有影响,但是对于以上固定输出情况下的周期波动幅值没有影响,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周期性波动通过调节PID参数是否可以改善,以及引起这个波动的可能原因?

楼主:
绿圈部分是产生直流电压的,实际电压是交流和直流相叠加的,现在有问题的是交流部分,这个直流电压基本确认不存在周期性的波动

网友A:
示波器水平刻度调到2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水平刻度调到20us

现在开环输出也存在这个波动,这个频率不固定,从几K到几十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