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模拟测试时间时出现了问题

楼主(2021-03-16):
大家有用过TDC-GP21时间数字转换芯片吗,测试数据是不能中断不懂为什么

楼主:
我用这芯片可以正常的配置寄存器,测试SPI通信也能通过,但是在模拟测试时间时出现了问题

网友A:
不能触发中断?

楼主:
嗯,延时读结果寄存器的数据也是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呢;
对着DATASHEET仔细查查程序看看;

网友C:
用在流量计上,还是测距上

网友D:
主控芯片和TDC-GP21不能正常通信

网友E:
超声波水表?

网友F:
没有用过数字转换芯片

网友G:
开启中断使能了吗

网友H:
时间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I:
需要进行时间同步吗

网友J:
主要 用来测试什么项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