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要用STM32来读写W25X20CL

楼主(2021-03-16):
谁做过W25X20CL的读写

楼主:
网上搜到的都是W25X16

网友A:
只是容量不同而已

网友B:
应该通过一个宏控制这个容量大小的地址范围的。

楼主:
谢谢!你是说除了容量不同,其他驱动是一样的吗?

网友C:
看看每页的大小,还有地址等是否一样;

楼主:
1024个可编程页,每页256字节.

网友C:
一般这种接口电路都是一样的,就是地址范围不同而已。

网友D:
我就用的你这个w25x20; 256K 的,有什么问题吗,用的SPI时钟是36M

网友E:
没偶做过 啊

网友F:
这个芯片是干嘛用滴

网友G:
没有做过这个

网友H:
帮不了楼主了

网友I:
这个没有接触过

网友J:
木有做过啊

网友K: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芯片

网友L: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例程

网友M:
容量不同 涉及到的数据线 一样吗

网友N:
需要用什么通讯方式啊

网友O:
用spi  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