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的板子连不上

楼主(2021-03-16):
使用HK32F030M开发板,刚开始还能连上,仿真器驱动选CMSIS-DAP
从论坛里下载个例程跑跑,GPIO例程可以运行。想试试LSI的128kHz  测试,下载成功。运行看看,例程里有串口发送,那就发到串口试试,案板上跳线PB5--SWCLK  , P55--SWDIO短接后,可坏了,仿真也连不上了。跳线帽没用的都拔掉。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哪位坛友遇到这个问题。谁有该板原理图。官网也没找到。
怀疑MCU坏了。如果是这也太脆弱了吧。

网友A:
按下RESET键,看看仿真器能不能识别到芯片

网友B:
跳线帽高错了吧   加我QQ  41757680

你有原理图吗?加QQ 了,等通过

网友C:
目测需要有PD5,PB5两个跳线帽需要连接.

楼主:
各种跳线都试试

也没找不到FAE,想放弃了,国货有时想爱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