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串口2波特率寄存器BRR总是复位为0

楼主(2021-03-16):
使用STM32F103VCT6的串口2重定位实现串口打印,总是死机,后来发现复位后,进行串口配置,其他寄存器正常,只有BRR寄存器一直是0,可我明明配置的是115200,不知为什么?
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2_Configuration();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7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开启GPIOA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开启GPIOB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开启GPIOC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开启GPIOD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开启GPIOE口时钟  2.0版本增加的内容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功能复用IO时钟,PB9复用TIM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开启TIM4时钟,挂载在APB1上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开启TIM3时钟,挂载在APB1上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开启TIM5时钟,11.28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ENABLE);//开启DA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开启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ENABLE);//开启ADC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3,ENABLE);//开启ADC3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分频:12M  最大14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开启USART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开启USART2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开启USART3时钟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DeInit(GPIOA);
        GPIO_DeInit(GPIOB);
        GPIO_DeInit(GPIOC);
        GPIO_DeInit(GPIOD);
        GPIO_DeInit(GPIOE);

        //关闭JTAG口作为GPIO,保留SWD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USART2管脚配置-PC通信  PD5 PD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2_TX_PIN;                                        //USART2-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USARAT2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2_RX_PIN;                                  //USART2-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SARAT2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接收使能和发送使能了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 ENABLE);//这一句把接收中断打开
        USART_Cmd(USART2,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清中断标志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接收使能和发送使能了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 ENABLE);//这一句把接收中断打开
        USART_Cmd(USART2,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清中断标志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接收使能和发送使能了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 ENABLE);//这一句把接收中断打开
        USART_Cmd(USART2,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清中断标志位

}

请各位给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最后一段写重复了,不好意思,应该删掉。

网友A:
这个寄存器是什么寄存器

网友B: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C:
这个寄存器是干嘛用滴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E:
是不是单步调试看到的数值啊

网友F:
通讯正常吗

网友G:
硬件复位试试看

网友H:
是自己复位的吗

网友I:
只要打印就死机吗

网友J:
单步看看死在哪行代码上了

网友K:
有循环等待的语句吗

网友L:
哦哦 每次还都手动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