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输出端的直流偏置从何而来

楼主(2021-03-16):
图示是反相加法器,用的是LM741CN集成运放。图中测试结果显示,放大关系符合理论值,但是红色的输出曲线被抬高了一个直流电位。当用同样的芯片设计同向加法器时也有相同的问题,可是换用理想虚拟运放问题就没有了,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望坛友能予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很典型的运放输入失调电压所导致,理想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则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典型的运放输入失调电压所导致,理想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则为0。

那么该如何解决?如果由坛友你来完成这个线路,该如何处理?谢谢

@chunyang :好的 我实际搞一下
未必需要处理,得看输出的要求。用低输入失调系数的运放可以改善,但也不可能彻底消除,哪怕是加了调零电路。总之,一切以需求出发,满足要求就好,不必追求过高指标,成本必须考虑。

网友B:
除了失调电压,还有失调电流的影响。
R3取值太大。直接短路试试。

网友C:
  不知道参数无法计算。最笨但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将R1和R4接地,调大R3仿真,将输出调0。

网友C:
为什么R3要调大?因为输出失调电压是正向。首楼电路设计的毛病以为R3电阻等于-端电阻就能消除输出失调电压,所以取值16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参数无法计算。最笨但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将R1和R4接地,调大R3仿真,将输出调0。 ...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