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蓝牙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1-03-16):
例程里都是通过设置RTC时间触发唤醒的,但我如果想不要一段时间触发唤醒,而是用按键来唤醒睡眠(不是下电模式),这样做是不是对TMOS系统有影响?实际测试了注释掉RTC触发相关程序,用按键来唤醒后会在执行完唤醒后的那段程序(打印 wake)死掉,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或者有什么好的机制实现:蓝牙从机设备,需要运行个RTC实时时钟日历,睡眠RTC不复位,按键唤醒后继续运行系统

网友A:
像这样的话,岂不是很耗电

网友B:
按照这种来就行
//初始化位输入上拉
GPIOB_ModeCfg(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开启下降沿中断
GPIOB_ITModeCfg(GPIO_Pin_8,GPIO_ITMode_FallEdge);
//开启GPIO的睡眠唤醒,如果需要的话
PWR_PeriphWakeUpCfg( ENABLE, RB_SLP_GPIO_WAKE );
//开启GPIO中断
NVIC_EnableIRQ( GPIO_IRQn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GPIO_IRQHandler(void) {
    PRINT("gpio interrupt\r\n");
    GPIOB_ClearITFlagBit(GPIO_Pin_8);
}

但是要注意:
1,芯片的sleep 代码,在休眠前主频是6.4M,所以GPIO中断唤醒后,频率是比较低的

网友C:
我感觉楼主这样做,会失去BLE的效果,耗电很大。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否测试芯片的功耗。

网友E(2021-12-23):
我也是RTC休眠唤醒的、但是现在设备运行几天之后进入休眠就唤不醒了、不懂什么问题

网友F:
蓝牙转串口通讯的透传模式,是否自动唤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