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加密下载

楼主(2021-03-16):
请问新唐的单片机,比如 M451系列,如何加密下载hex文件呢?我查看了ICP工具,好像没看到有加密的地方,如下图:

网友A:
加密可以使用jlink ,有往芯片的某位置写数据加密,然后上电读取这个位置数据对不对,选择是否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是想固件加密(放到别的MCU上不可使用),还是不让别人读取你的固件啊?

网友C:
再看看新塘的其他对ICP软件的使用介绍呢?应该会有加密操作吧

网友D:
加密可以使用MCU本身的flash。然后往其写入随机数据,再校验,过了就正常使用,没过固件不继续运行,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E:
要先将晶片连线後,选配置位的设定

网友F:
试试jlink吧 不仅可以实现防止固件被读取出来,还能使用自定义写入SN码,实现加密

楼主:
我现在用是的 Nu-Link-Me,就是那种从开发板上掰下来的,不知道功能是不是没有你说的 jlink那么强?希望做到的就是下载自己写的程序到单片机后,别人不能读出来就可以。

楼主:
现在将芯片连接到下载器了,是不是这个界面不能设置程序加密呢?

网友G:
一看你就是刚刚使用新唐芯片。NU LINK本身就有加密功能:ICP软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你就是刚刚使用新唐芯片。NU LINK本身就有加密功能:ICP软件里:

是的,之前用C51,功能不够了,用M32,听说新唐的抗干扰很强,所以就用了,现在不太熟悉。
您说的地方我看了,里面的确有“加密”选项,不过我打勾后点“确定”,然后退出再点进去,发现那个勾又自动撤销了,这样是表示已经选择加密了呢,还是没有加密?

网友H:
加密可以使用jlink

网友I:
如何进行固件加密啊

网友J:
需要专用工具吗

网友K:
这种加密,解密容易吗

网友L:
如何下载hex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