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17的看门狗问题

楼主(2021-03-17):
HC32F17单片机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如何通过软件的方式实现关闭看门狗

网友A:
这个型号的WDT一旦开启之后就不能关闭了。
除非是WDT复位、外部引脚复位、上电复位……等复位之后,才可以再次选择配置使用或者不使用WDT。

网友B:
PCA模块4可以作看门狗。可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