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 ADC采样

楼主(2021-03-17):
我采用单通道采样,需要用到多个通道同时采样。ADC_ExcutSingleConver();这个函数获得采样的数据,但是没有指定是哪个通道的,是需要在用这个函数之前调用ADC_ChannelCfg()这个函数来指定通道。使用如下:
    ADC_ChannelCfg( 0 );
                abcBuff[1] = ADC_ExcutSingleConver();
    ADC_ChannelCfg( 1 );
                abcBuff[2] = ADC_ExcutSingleConver();
    ADC_ChannelCfg( 2 );
                abcBuff[3] = ADC_ExcutSingleConver();
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获取1,2,3个通道的ADC数据吗

网友A:
这个是单通道顺序采样,不能实现多通道同步采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