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怎么提高高速U S B 转虚拟串口的传输速率呢?

楼主(2021-03-17):
参 考 b s p 例 程 写 的 高 速 u s b 转 虚 拟 串 口,速 率 很 低,2 1 6 K B / s,想 问 下 有 没 有 能 提 升 速 率 的 办 法 ,或 者 有 这 方 面 的 其 他 的 例 程 ?
另 外,分 包 传 输 有 什 么 好 的 办 法 么 ?
我 现 在 是 先 传 一 个 最 大 包,然 后 在 中 断 处 理 器 里 判 断 缓 存 为 空,再 继 续 发 下 一 个 包。

感 谢 感 谢 !

网友A:
M487 是USB做从机吗? 传输速率是  HOST决定的。在枚举时,HSOT会问USB Device转发的UART速率,然后HOST会控制下发速率,你可找新唐或其代理,具体咨寻。

网友B:
参考的例程是:M480BSP\SampleCode\StdDriver\HSUSBD_VCOM_SerialEmulator

网友C:
发送速率是由主机决定的。 具体来说,USB设备插入主机后,主机会索要设备描述符,通过设备描述符,主机知道VCOM 的波特率和每次传输的数据包大小等等信息。主机"参考"描述符信息,决定多久发一个数据包。
速率慢,具体是什么原因,要查看调试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