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式流量控制阀原理调节阀故障处理

楼主(2021-03-17):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原理调节阀故障处理

  自力式流量平衡阀在热网水力平衡调节中的应用越来越多。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从结构上说,是一个双阀组合,即由一个手动调节阀组和自动平衡阀组组成,手动调节阀组的作用是设定流量,自动平衡阀组的作用是维持流量恒定。

  对于手动调节阀组来说,流量G=Kv(P2-P3),Kv调节阀的大小取决于开度,开度不变,则流量G不变,而P2-P3的恒定是由自动平衡阀组控制的,比如进出口压差P1-P3增大,则通过感压膜和弹簧的作用使自动平衡阀组关小,使P1-P2增大,从而维持P2-P3的恒定,反之P1-P3减小,则自动平衡阀组开大,使P1-P2减小,从而维持P2-P3的恒定。

  调节气动调节阀阀的故障处理措施。

  (1)调节阀出现卡堵问题后,要迅速开,关调节阀,使用流体介质将堵塞物冲跑,还可以利用管钳将阀杆夹紧,在外加信号压力的作用下,正反用力将阀杆炫动,使阀芯闪过卡处,此时若不能解决卡堵现象,可适当增加外源压力和驱动功率,进行反复的移动,若不能回复动作,电动调节阀则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控制阀解体处理。

  (2)调节阀内漏后,要适当调节阀杆的长度,使阀杆长度适合,不再产生内漏,填料泄漏后,为了是填料便捷,需要在填料函顶端倒角,在填料函底部加入防腐蚀,间隙较小的金属保护环,金属保护环与填料的接触面不能使斜面,防止填料受介质压力而被推出。

  (3)调节阀振荡,当振荡比较轻微时,可以增加弹簧自力式调节阀的刚度,例如调节阀选择刚度大的弹簧,当管道,基座剧烈振动时,要增加支撑来消除振动干扰,阀的频率与系统频率相同要对调节阀进行更换。

  (4)调节阀不动作时,要对减压阀进行调整,使压力达到规定的气源压力,对定位器接头和管线的泄漏点进行检查,紧固或者更换接头和管线,检查定位器的放大孔,节流孔并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