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的问题

楼主(2021-03-17):
数据flash 文件,即使是空文件大小就是4KB,在其中有任何字符那么文件大小就超过4K了,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里,这个文件是不能超过4K的,否则就报警无法烧写,怎么办那?  ^_^

网友A:
怎么可能,没碰到过

网友B:
额这是什么情况 没听说过

网友C:
是无法烧进板子还是被程序阻止了

网友D:
跟那个文件大小无关吧。

网友E:
没有的问题吧 你用的什么烧录

网友F:
用的是哪个板子?

网友G:
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H:
你确定不是烧录软件的问题?

网友I:
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 怎么会空的就有4k

网友J:
没听说过这种情况

网友K:
可以正常烧录程序吗

网友L:
怎么会空的就有4k?

网友M:
楼主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N:
把不需要的头文件都包含进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