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见特性分析热敏电阻与压敏电阻的区别

楼主(2021-03-17):
热敏电阻和压敏电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们是有区别的,结合实际应用介绍热敏电阻与压敏电的区别。

1.从敏感性来区别

热敏电阻是一种对温度敏感的保护元件,它一般可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在不同的温度下呈现不同的阻值是它的特点。

压敏电阻则是一种对电压敏感,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在压敏电压可承受范围内,当出现过电压现象时能有效抑制大电流,从而达到保护电路的目的。

2.从材质上来区别

热敏电阻一般使用的半导体材料,而压敏电阻最常使用的是金属氧化物,比如氧化锌材料。

3.从电路中的接法来区别

热敏电阻一般串联在电路中,阻值相当于零,类似于保险丝的作用。而压敏电阻并联在电路中,阻值随电压的改变会有不同。

4.从外观上来区别

热敏电阻一般为黑色,而压敏电阻大多为蓝色。其印字也根据不同的型号有所不同。

总结:

使用热敏电阻可以有效地抑制开机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利用电流的持续作用,以保证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措施。而压敏电阻就象一个压控开关,当电压达到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时就短路。在一般情况下压敏电阻和NTC都会一起应用当电压突然升高压敏电阻击穿电路电流急促上升NTC发热,内阻曾大,电流减小。这样就起到过压过流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