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红外收发电路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2021-03-17):
最近打算做一个红外发送与接收电路。于是找了一个参考电路,没看懂。

理论上38Khz载波+ 信号 需要2个IO口线与吧?
为何这里一个IO口就可以了呢

网友A:
在需要的时间输出需要的电平即可,莫非还控制不了一个IO输出需要的信号?
实在不行就用PWM引脚,控制占空比一会儿0%,一会儿50%,不就形成调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的时间输出需要的电平即可,莫非还控制不了一个IO输出需要的信号?
实在不行就用PWM引脚,控制占空比 ...

你这是自定义调制,我还看了有一种NEC编码,是比较常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自定义调制,我还看了有一种NEC编码,是比较常用的~

改天做个实验看看,验证您的想法,在回帖见

网友B:
信号里叠加38K载波

网友C:
用单片机做红外收发是非常基本的功能了,都是软件直接调制38KHz 1/3占空比的载波输出,楼主贴的图是最经典的(接收那个100pF电容都不需要)。

网友D:
就是一个三极管的通断吧

网友E:
光看这个 我怎么没法跟红外联系一起啊

网友F:
红外都需要NEC编码吗

网友G:
说实话 我也没看太明白这个电路

网友H:
如何叠加38K载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