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浪涌防护及选型分析

楼主(2021-03-17):
自然界中产生的雷电的现象对于地面中的电子通讯设备、传输信号使用的电缆和电线以及设备周围的建筑物和生物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在雷击较严重时还有可能使设备的整体受到损坏,影响通讯设备的正常使用,造成安全事故。因此,在通讯设备中采用防雷击浪涌保护措施对于保证通讯设备安全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热敏电阻对浪涌防护有什么意义,应该如何选择热敏电阻?

选择热敏电阻的实际意义

热敏电阻又叫做自复保险丝,采用串联的方式在电路中进行过流保护。热敏电阻通常是由经过特殊处理的的聚合树脂和导体组成的,通常,聚合树脂能够使导体保持在结晶状的结构中,同时形成导电体,但在导电体内的阻抗较低。如果经过的电流出现急剧加大的情况,电路就会受到影响,此时各个器件的温度就会升高,聚合树脂内的导体就会产生分离的状况,从而形成较高的抗阻在此过程中对于产生的异常电流进行有效控制,避免电路受到损坏。在对热敏电阻进行选择时主要考虑一下几个面的问题:根据设备中的线路上产生的电压选择热敏电阻;在对热敏电阻的参数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通常将环境温度设置为二十摄氏度,在正常值的状况下,会使经过的电流降低。在对电流进行折减的过程中组要将设备内部的温度作为参考值,之后再使用电流折减率的方法得到具体的数据。

应该如何选择热敏电阻?

正确选择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根据用户电路的实际情况进行模拟,将平均工作电压值设置为48V,同时保证系统运行中的工作电流为40mA。在使用过程中,设备的内部温度最高不能够超过六十摄氏度,温度值相对于热敏电阻的常温阻值,容差较小,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在进行热敏电阻的选择时,可以使用如下的步骤:首先,在使用48V的线路电压时,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电话线路很有可能接触到220V的交流电的供电线路,在对相关产品的手册进行检查时,可以使用TR系列,其对应的电压值为250V,其中最小的工作电压值为60V。对使用中的产品的手册进行排查,将外部的环境温度设置为六十摄氏度,此时产生的电流折减率就会达到65%左右,按照固定的公式进行计算时,额定电流值为1/电流折减率=0.0625,最后,在进行电路的选择时,要保证其选择的型号的准确性。

在防雷击浪涌保护措施中,通过对通信机房和二次变电系统进行保护,提高通讯系统整体的安全性能,维护其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