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求助] stm32f1o3模拟SPI执行时间为什么这么慢

楼主(2021-03-17):
我系统时钟设置的是72M,MCO我也测过PLL2分频也有32M,为啥我模拟SPI一个bit的时钟周期是1us
for(i=0;i<8;i++)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if(dat&0x8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4);
  else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dat<<=1;

}
这里一个循环就要1us

网友A(2023-01-06):
你用什么方式测试的是1us啊?是仿真测得么?

有可能是你用库函数了,或者被中断打断了吧

网友B:
   那你需要是多少时间啊,先看看时序是否满足呗

网友C:
应该跟你用的库函数有关系,你试试把IO控制改成寄存器的模式,试试

网友D:
按理来说不应该有这么慢才对

网友E:
可能是被中断打断了,

网友F:
你可用仿真看看,哪块运行的比较慢,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应该跟你没啥关系,模拟的时候,本来就需要一些指令周期,就会很慢

网友H:
如果觉得这种不满足你的时序的话,建议楼主还是用硬件的SPI

网友I:
估计我调试也得是1us,这样,楼主可以把你的工程贴出来,我仿真试试,估计也是1us

网友J:
你试试把其他功能函数关了,就一个SPI,看看还是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