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求助] 使用STM32F429ZG上的LTDC接口,R3和R6不能输出

楼主(2021-03-17):
使用了STM32F429ZGT中的LTDC接口驱动RGB565的显示屏,调试能基本显示图片后按个测试16位的RGB数据线,其他的数据线完好,就只有R3和R6数据线一直都没有输出,所以红色中的色阶一直都不完整,对应的口是PB0和PB1,一直都是低电平。后来PB0和PB1都配置为简单的IO口翻转,波形都正常,不过使用上拉输出后空闲状态下也是低电平,查看数据手册,这两个脚可以复用为TIMER和OTG\ETH,还有就是LTDC,其他3个复用功能在代码里根本没用用到,不知道为啥LTDC其他数据脚正常,就只有PB0和PB1有问题,麻烦高手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2022-12-17):
PB0PB1你其他程序里是不是也被复用了啊

网友B:
你把PB0PB1IO输出就行了吧,不需要复用

网友C:
额,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按理来说PB0PB1应该能正常输出才

网友D:
你要不查查正点原子的程序?看看是否有哪儿不一致?

网友E:
最好还是参考一下别家的已经OKdemo,这样对比能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F:
我觉得有可能是被复用了,不然怎么会空闲是低电平呢?

网友G:
你可以强制拉高吧,是不是就OK

网友H:
你的屏电路设计是啥样的?和官方推荐的是否一致啊?

网友I:
换个屏幕能不能行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屏幕或者驱动板引起的问题

网友J:
我之前用F429驱动RGB屏,也没有这个问题发生的,我觉得你还是要以硬件为主,然后再看看代码才好

网友K(2024-11-01):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L: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M: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N: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O: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P: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Q: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R: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S: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