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栅极电阻采用1M的电阻,会不会导致MOS管误导通

楼主(2021-03-17):
请教下各位大神,我下图中的MOS管栅极的电阻采用的是1M的电阻,这个阻值会不会导致MOS管误导通

网友A:
你用那么大的电阻目的是什么?

网友B:
与会不会误导通无关,导通激励需要的电流主要是二极管通路。问题在于导通后,当激励撤除时,因较高的阻值,MOS管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退出导通。至于该电路是否合理,得看设计目的。

网友C:
1. 楼主的电路是快速开启,慢速关闭;
2. 7002那么小的管子,驱动需要并联二个二极管?

网友D:
5楼正解,MOS管驱动的核心就是给栅极电容充放电,栅极电容越大,开关速度要求越高,驱动的电流才需要更大,进而选择合适电阻

网友D:
楼主这个图,MOS管打开的时候,驱动电流直接从二极管上过,不经过R163,达到快速开通的效果;那个C144加大栅极电容,R163又阻碍放电回路,达到慢关闭效果。

网友D:
R271有防止误导通的作用

网友E:
R271并联在MOS的GS脚更好,可以提供可靠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271并联在MOS的GS脚更好,可以提供可靠性。

影响慢关断

是的。所以主要就是看楼主的想实现什么目标了。一般都是快速的开通和关断的需求更多一点

网友F:
有C144在,就很难动作了,更不用说误动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C144在,就很难动作了,更不用说误动作。

对!看设计初衷就是低速开关,作用与机械开关差不多

网友H:
慢关断?请考虑清楚,如果MOS管电流过大,关断时电压会落在MOS管上,可能导致MOS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