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stm32cube ide如何编译底层库???

楼主(2021-03-17):
把之前在mdk5中编译正常的freemodbus 移植到 cube ide 后,无法编译通过。
看debug 是 无法编译m3的底层库的方法。cmsis_gcc.h

D:/STM32CubeIDE/workspace/zzzzzzzzz/Debug/../freemodbus-v1.6/mbascii.c:12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set_CONTROL'
freemodbus-v1.6/mbascii.o: In function `eMBASCIIStart':
D:/STM32CubeIDE/workspace/zzzzzzzzz/Debug/../freemodbus-v1.6/mbascii.c:13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set_CONTROL'
D:/STM32CubeIDE/workspace/zzzzzzzzz/Debug/../freemodbus-v1.6/mbascii.c:13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set_CONTROL'
freemodbus-v1.6/mbascii.o: In function `eMBASCIIStop':
D:/STM32CubeIDE/workspace/zzzzzzzzz/Debug/../freemodbus-v1.6/mbascii.c:14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set_CONTROL'
freemodbus-v1.6/mbascii.o:/STM32CubeIDE/workspace/zzzzzzzzz/Debug/../freemodbus-v1.6/mbascii.c:148: more undefined references to `__set_CONTROL' follow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makefile:51: zzzzzzzzz.elf] Error 1
"make -j12 all"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2. Build might be incomplete.

14:15:42 Build Failed. 7 errors, 0 warnings. (took 825ms)

网友A(2022-12-17):
你这报的错一般是未定义吧

网友B:
是不是头文件没加里啊?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根据错误提示看看,好像跟eMBASCIIStart有关系

网友D:
有点像头文件没添加在编译器之中似的

网友E:
编译器一般都会有个GCC,就自己会创建如何编译的

网友F:
你看看你这几个文件吧,关于mbascii.c

网友G:
没用过cubeIDE,感觉这个界面不是很熟悉,看你报错的东西好像是文件不认识,没识别

网友H:
你好好找找关于mbascii.c这个文件之中的子函数,是不是有重复的

网友I:
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目录过长啊?

网友J:
属实是没编译过,你可以用cubemx生成工程,cubemx上是不是也能有freemodbus控件啊?

网友K(2024-05-15):
检查STM32CubeIDE 项目中是否已经包含了正确的 CMSIS 库

网友L:
检查编译器的包含路径(include paths)和库文件路径(library paths),确保它们指向了正确的 CMSIS 库和其他相关库。

网友M:
启动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N(2024-10-11):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O: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P: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Q: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R: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S: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