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求助] 求助!!Mbed支不支持NUCLEO-H743ZI

楼主(2021-03-17):
我只在Mbed网页版上看到了支持NUCLEO-H743ZI2,没看到NUCLEO-H743ZI,不知道Mbed支不支持。
之后又下了一个安装版的Mbed Studio里面如果选择Mbed5的话能通过NUCLEO-H743ZI的编译,但确实没试过能不能成功。
因为做比赛,还没有购买,正在纠结买哪个,如果Mbed支持NUCLEO-H743ZI就买了,但不确定啊。
求助知道的大佬回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A(2022-12-14):
你可以问问官方的FAE的,他们基本都能回复你的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会支持的,毕竟选型的时候都有的

网友C:
你可以买个,或者去论坛申请一块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按理来说是可以支持的,这个没啥

网友E:
就算是不支持mbed,也能用别的方式开发的,买了总是能用得上的

网友F:
没用过这款MCU,你可以去mbed官网看看是否支持这芯片型号呗

网友G:
我看你说,在mbed开发环境之中都有H743ZI的芯片?那就应该支持吧

网友H:
应该会成功吧,我觉得是没啥问题

网友I:
买一块可以的,比赛肯定能报销吧,纠结啥

网友J:
这个mbed我用的还不是很多,就我看ST家的开发板,基本都会支持的

网友K(2024-10-11):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L: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M: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N: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O: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P: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Q: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R: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