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分享] 单片机如何控制语音芯片实现语音播放?

楼主(2021-03-17):
语音芯片程序写在单片机中,调用语音芯片进行记录,录音成功后,语音芯片会将录音的地址返回给您,您可以使用变量来存储声音。当然,你也可以写一个程序来实时播放这个地址的声音,前提是你想听的时候。说了那么多,单片机如何控制语音芯片实现语音播放?其实方法很简单:

一、并行操控形式

语音芯片提供按键接口,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端口可以控制语音芯片的按键接口进行录音、播放、擦除、前、后等操作。还有一种语音微控制器。通过显影板或刻录机写下语音内容后,单片机控制其按键接口进行单段广播、循环广播、暂停、停止等操作。

二、串行操控形式

单片机将语音段信息的地址码发送到语音芯片的串行接口,语音芯片收到信息后进行声音播放。串行通信方式有多种,包括类SPI三线通信、双线通信和单线通信。在这种方法下,语音芯片只能是SLAVE机器设备。一般来说,他们只能接受广播指令,代表N588D系列和许多其他类型。基本上,市场上的语音芯片都提供串行通信方法。

网友A(2022-12-14):
现在做语音播放啥的,真的很容易了

网友B:
楼主有推荐的语音芯片么?

网友C:
很多都是串行的吧,并行的有点少

网友D:
一般都是串口或者SPI,这两种用的比较多

网友E:
我记得有播放MP3的模块,这种是不是也算音频播放啊

网友F:
好多语音芯片都是OTP的,真的很便宜

网友G:
我最近就在用一款语音播放芯片,真的很不错,好用极了

网友H:
还是别用并行的了,占得IO比较多,而且速度不见得很快

网友I:
其实要是MCU性能OK,可以用MCU自带的DAC播放的

网友J:
我记得很多都是录播,就是把音频片段放在flash之中,选择性的播放

网友K(2024-10-11):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L: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M: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N: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O: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P: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Q: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R: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S: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