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基于stm32f103rbt6上云传输可燃气检测数据

楼主(2021-03-17):
可以在用了语音模块控灯的前提下,在实现stm32f103rbt6上云传输可燃气检测数据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22-12-04):
有啥指导的,就先选型,然后针对着去开发程序就好了

网友B:
可燃气检测,楼主准备用什么方案啊?

网友C:
我觉得你语音模块控制灯的方式和燃气检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至少数据类型不一样

网友D:
你这种协议估计都不是开源的吧,不好对接的

网友E:
你用的语音模块控制灯,你的语音模块是什么?

网友F:
按理来说你需要WiFi的方式,将数据传到云端就行,然后语音模块通过连接云端获取数据的

网友G:
我觉得你用onenet的方案就是现成的吧

网友H:
控灯和收传感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不能这么用的

网友I:
可以考虑一下物联网的方案,就很多厂家都有的,比如机智云,onenet云等等

网友J:
你可燃气的数据想按照什么格式传送到云端的呀?

网友K(2024-11-08):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L: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M: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N: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O: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P: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Q: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R: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S: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