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CR95HF调试问题,SPI通信,接收到的数据始终为0

楼主(2021-03-17):
最近在做一个NFC的项目,但是,正在调试CR95HF这款芯片时,卡在了SPI通信这块,CR95HF的原官方库例程使用的CPU芯片是F1和F4系列的,我自己的项目中使用的CPU芯片是F0系列的,现在我的问题是使用CR95HF芯片执行初始化过程时,发送轮询polling命令,接收到的数据始终为0x00,由CR95HF的数据手册可知,发送轮询命令,回复的数据应该是0x08,才是正确数据。使用示波器检测波形,不断发送轮询命令时,MISO引脚(黄色),SCK引脚(白色)的波形图如下。SPI的通信部分代码我也粘贴在下面,求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SPI通信部分代码:

/**
* @brief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 the NFC chip
* @brief  Physical communication with chip enabled, RF communication not enable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ConfigManager_HWInit (void)
{

  /* Initialize HW according to protocol to use */
  ConfigManager_Init();

  /* initilialize the RF transceiver */
  if (ConfigManager_PORsequence( ) != MANAGER_SUCCESSCODE)
  {
    /* nothing to do, this is a trap for debug purpose you can use it to detect HW issue */
    /* or GPIO config issue */
  }

  /* Retrieve the IC version of the chip */
  ConfigManager_IDN(u95HFBuffer);

  IcVers = (IC_VERSION) (u95HFBuffer[ROM_CODE_REVISION_OFFSET]);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 the PICC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ConfigManager_Init( void)
{
  /* initialize the structure of the Rf tranceiver */
  drv95HF_InitConfigStructure ();

#ifdef SPI_INTERRUPT_MODE_ACTIVATED
  /* inform driver to use interrupt mode */
  drv95HF_EnableInterrupt ( );
#endif /* SPI_INTERRUPT_MODE_ACTIVATED */

  /* configure the Serial interfac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RF transceiver */
  drv95HF_InitilizeSerialInterface ( );
}

/**
* @brief          Initilize the 95HF device config structur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rv95HF_InitConfigStructure (void)
{
  drv95HFConfig.uInterface                 = RFTRANS_95HF_INTERFACE_SPI;
  drv95HFConfig.uSpiMode                 = RFTRANS_95HF_SPI_POLLING;
  drv95HFConfig.uState                         = RFTRANS_95HF_STATE_POWERUP;
  drv95HFConfig.uCurrentProtocol         = RFTRANS_95HF_PROTOCOL_UNKNOWN;
  drv95HFConfig.uMode                         = RFTRANS_95HF_MODE_UNKNOWN;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 MCU serial interface peripheral (SPI or U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rv95HF_InitilizeSerialInterface(void)
{
  /* -- Set communication type -- */
  drv95HFConfig.uInterface = RFTRANS_95HF_INTERFACE_SPI;
  /* -- Initialize SPI Interface -- */
  drv95HF_InitializeSPI( );
}

/**
*        @brief  this functions initializes the SPI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95HF device
*  @param  None
*  @retval void
*/
static void drv95HF_InitializeSPI(void)
{
  RFTRANS_SPI_Init();
}

/**
*        @brief  Initialise HAL SPI for NFC03A1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FTRANS_SPI_Init(void)
{

  if(HAL_SPI_GetState(&SpiHandle) == HAL_SPI_STATE_RESET)
  {
    /* SPI Config */
    SpiHandle.Instance        = RFTRANS_95HF_SPI;
    /* SPI baudrate is set to 12,5 MHz maximum (PCLK2/SPI_BaudRatePrescaler = 100/8 = 12,5 MHz)
    to verify these constraints:
    - ST7735 LCD SPI interface max baudrate is 15MHz for write and 6.66MHz for read
    Since the provided driver doesn't use read capability from LCD, only constraint
    on write baudrate is considered.
    - SD card SPI interface max baudrate is 25MHz for write/read
    - PCLK2 max frequency is 100 MHz
    */
    SpiHandle.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Handle.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Handle.Init.NSS                             = SPI_NSS_SOFT;
    SpiHandle.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HIGH;
    SpiHandle.Init.CLKPhase                        = SPI_PHASE_2EDGE;
    SpiHandle.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SpiHandle.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SpiHandle.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Handle.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SpiHandle.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SpiHandle.Init.CRCPolynomial = 7;
    SpiHandle.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SpiHandle.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ENABLE;

                /* Initialization SPI*/
    if(HAL_SPI_Init(&Spi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

/**
  * @brief SPI MSP 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 Peripheral's clock enable
  *           - Peripheral's GPIO Configuration
  * @param hspi: SPI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spi->Instance == RFTRANS_95HF_SPI)
  {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TX/RX clock */
    SPIx_SCK_GPIO_CLK_ENABLE();
    SPIx_MISO_GPIO_CLK_ENABLE();
    SPIx_MOSI_GPIO_CLK_ENABLE();
    SPIx_NSS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 Enable SPI clock */
    SPIx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SPI SCK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RFTRANS_95HF_SPI_SCK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SPI2;
    HAL_GPIO_Init(RFTRANS_95HF_SPI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SPI MISO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RFTRANS_95HF_SPI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SPI2;;
    HAL_GPIO_Init(RFTRANS_95HF_SPI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SPI MOSI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RFTRANS_95HF_SPI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SPI2;
    HAL_GPIO_Init(RFTRANS_95HF_SPI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SPINSS as output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Pin                 = RFTRANS_95HF_SPI_NSS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SPI2;
    HAL_GPIO_Init(RFTRANS_95HF_SPI_NS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SPI_NSS  = High Level  */
    RFTRANS_95HF_NSS_HIGH();

    /* Configure Mcu IRQ_IN GPIO pin
    GPIO_InitStruct.Pin                 = IRQOUT_RFTRANS_95HF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IRQOUT_RFTRANS_95HF_PORT,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Mcu IRQ_OUT pin as open drain output */
    GPIO_InitStruct.Pin                 = IRQIN_RFTRANS_95HF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IRQIN_RFTRAN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Set signal to high */
    RFTRANS_95HF_IRQIN_HIG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