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F103RCT6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2021-03-17):
我采用F103RCT6进行CAN通信,100k通信频率下是正常的,但设置为500k通信频率时就无法通信了!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求解答!

网友A(2022-12-02):
频率太高了吧,导致通讯失败了

网友B:
可能是太远了吧,通讯距离远了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它就跟串口一样,波特率大了通讯距离就短了,反之亦然

网友D:
你加个中继器试试,也许就能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E:
正常来说不应该的啊,can的话抗干扰能力很强的

网友F:
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距离比较远我都会选加中继,这样会好些

网友G:
你把距离设置近一些呢?

网友H:
你可以用裸机分析仪抓一下,看看波形是不是变化了

网友I:
给我的感觉不应该啊,can通讯的距离是很远的呀

网友J:
你可以仿真跟踪看看,can线上都收到了啥

网友K(2023-02-20):
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L(2023-08-09):
需要在两端加120Ω的终端电阻,在两个设备两端分别加

网友M(2023-10-22):
把距离设置近一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