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STM32L073V8T6的32K晶振测不到波形

楼主(2021-03-17):
STM32L073V8T6接外部32K晶振,电池供电,低功耗运行,但是晶振脚上测不到波形,  产品可以正常工作,让晶振输出到PB13 脚,也能测到方波,频率也是32K, 不焊晶振 产品不工作, 知道为啥,  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2022-12-02):
这个正常吧,你不接晶振不工作很正常

网友B:
我觉得你测不到波形是不是操作不当啊?

网友C:
能输出的话,就说明硬件没问题了呀

网友D:
你测波形的时候估计也要共地的

网友E:
你可以用自动检测波形的方式设置示波器,是可以获取到波形的

网友F:
为啥要用32K的外置晶振呢?

网友G:
你这个不焊晶振肯定不会工作的

网友H:
你可以使用内置的晶振,这样,不焊接晶振也可以工作的

网友I: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用32K的晶振,是想要实现低功耗。降低主频来实现吗?

网友A:
波形你咋测试的,还测不到波形

网友J(2023-02-20):
因为32K晶振的工作条件苛刻,能量低,阻抗高,普通示波器探头对电路的状态影响很大,测不到波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