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的ADC输入和内部比较器的正端输入可以使用同一个...

楼主(2021-03-17):
请问STM32的ADC输入和内部比较器的正端输入可以使用同一个引脚吗?

网友A(2022-12-29):
为啥要是用同一个引脚啊?是因为引脚不够了么

网友B:
正常操作来说,不建议这样设计

网友C:
这俩功能不是一样的吧,那接在一起的用意是啥呢

网友D:
不要这么做,估计ADC的数据会不准确吧

网友E:
我觉得也可以吧,应该互不影响才对

网友F:
没这么设计过,也没这么使用过,不好说,但是可以试试,如果试了,有结果请分享哦,哈哈,先感谢一波

网友G:
话说你用的是那款STM32啊?

网友H:
大概是可以的吧,如果硬件可以设计在同一个端口上,那么程序按理来说也应该支持才对

网友I: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啊,手册上是不是能写?

网友J:
这俩功能,都在同一个引脚上吗?估计得时分复用才行,不能同时使用的

网友K(2023-02-19):
这两个功能不一样吧,还是不建议你这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