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你知道吗?】AVR和PIC 奇怪且有趣的知识分享(3) 本期有奖

楼主(2021-03-17):
我们在学习或者开发时总会遇到一些奇怪且有趣的问题,比如"如果不按照数据手册里的做会怎么样", 或者一些外设的非常见的使用方法 等等. 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时, 有的人会迅速忽略这些问题,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 遵循"难得糊涂"的原则; 有的人会"刨根问底"(说的就是我), 想探寻答案却又无处可寻. 对于"难得糊涂"的人, 也希望进来帮忙顶下帖,捧个场; 对于"刨根问底"的人, 恭喜你, 来这个帖子留言就对了.
为了和大家分享以上所说的奇怪且有趣的的AVR和PIC的知识, 决定发布"你知道吗"系列帖": 当期发布问题, 下期发布上期答案. 大家有充分的时间来单纯顶贴, 或者回答问题. 第一个答对或者最接近答案的人(我说了算), 将获得开发板一块(AVR系列或者PIC系列). 如果无人答对, 将会送给第一个完整发表自己答案的人(不是敷衍的答案,至少是思考过的答案,也是我说了算).(本期有奖, 下期看大家的热度).

上期答案及获奖人员请见本帖沙发.

下面进入本期问题:
我想知道ATtiny202的数字引脚的输入阻抗, 可是在ATtiny202的数据手册中并没有这个参数,那么怎么办呢?

楼主:
上期链接: 【你知道吗?】AVR和PIC 奇怪且有趣的知识分享(2) 本期有奖

上期获奖人员:@hbxhang68 请私信我姓名手机地址

上期答案: Creating *.bin/*.hex file from *.elf file for AVR devices

网友A:
根据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tiny202-402-DataSheet-DS40001969B.pdf

输入阻抗可以这么计算:VDD/Ii(input leakage current)

理解的不对,还请大佬指正啊

网友B:
可以参考上拉电阻吧?或者根据输入阻抗的定义,在IO加不超过Vdd的电压,测量电流,根据Rin=U/I就是大概的输入阻抗。

网友C(2021-04-16):
数字引脚输入阻抗概念没有意义,也没有固定的输入阻抗,一般是用扇入扇出能力进行评估的。
如果一定要计算,就是 南来之风 所说的Iih、Iil来计算电流,对应接到对面的输出的Ioh/Iol,来评估是否能够驱动的了。

网友D:
从datasheet上查找电气参数   如下

可以看出IO口最大的灌电流为100mA,结合输入的最大电压为

以此为一句可以推断出最大的输入阻抗,
个人见解

楼主(2021-06-08):
引用 网友A:
根据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tiny202-402-DataSheet-DS40001969B.pdf

输入阻 ...

恭喜,请私信我真实姓名手机地址,给你寄奖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恭喜,请私信我真实姓名手机地址,给你寄奖品

感谢斑竹,已经加您好友了,烦请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恭喜,请私信我真实姓名手机地址,给你寄奖品

斑竹,小弟级别低,不让我给你发私信,请问能否提供个邮箱,我给您把信息发过去?
麻烦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竹,小弟级别低,不让我给你发私信,请问能否提供个邮箱,我给您把信息发过去?
麻烦咯
...

不会吧,试试看留言,不要用这种对话框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试试看留言,不要用这种对话框的方式

留言板也无处编辑文字,不过6月10日的时候论坛的张小玉老师已经代为把收件信息通过私信发给您了。您方便的时候查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言板也无处编辑文字,不过6月10日的时候论坛的张小玉老师已经代为把收件信息通过私信发给您了 ...

看到了, 但是这次板子不能选, 等到货了通知你。应该是PIC的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但是这次板子不能选, 等到货了通知你。应该是PIC的开发板

ok,没问题的。谢谢斑竹

网友A(2021-10-20):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但是这次板子不能选, 等到货了通知你。应该是PIC的开发板

版主,奖品到货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