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的pack包

楼主(2021-03-17):
这个怎么下载阿呀?keil官网找不到

网友A:
是Keil找不到HC89S003F4这个芯片?是这个意思吗?安装仿真器软件HC-LINK即可
http://www.holychip.cn/development.php?class_id=102104101

网友A:
是在Keil找不到HC89S003F4是吗,安装仿真软件HC-LINK即可
http://www.holychip.cn/development.php?class_id=102104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Keil找不到HC89S003F4是吗,安装仿真软件HC-LINK即可
http://www.holychip.cn/development.php?class_i ...

好,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Keil找不到HC89S003F4是吗,安装仿真软件HC-LINK即可
http://www.holychip.cn/development.php?class_i ...

可以问个问题嘛,就是holy chip单片机的,那个hc-link已经安装了,而且也安装在keil文件下了,在keil下的c51也能看到holy chip包,但在真正的软件keil5还是看不到holy chip 的芯片

网友A:
新建工程,然后就可以看到啊,我没有遇到你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然后就可以看到啊,我没有遇到你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要配合硬件hc-link才能出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然后就可以看到啊,我没有遇到你的这种情况

我试了几台电脑都是那样,不会真的要配合硬件hc-link才出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然后就可以看到啊,我没有遇到你的这种情况

要配合硬件hc-link才有那个芯片的吧,单独使用软件是没有的吧

网友A:
搞好了吗?不需要实体仿真器的,只需要安装Keil和仿真软件即可

网友A:
看看这个有没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3071582-1-1.html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还是解决不了,

楼主:
还试了先把原本的vso删了,再用那两个软件也没用

网友B:
芯圣的MCU我想多了解一下,听说价格便宜。

网友C:
可以在官网上直接下载的,很好用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去芯片的官网下载,而不是KEIL的官网下载的。

网友C:
需要在官网直接下载的,而不是在keil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