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3IPW 芯片没有烧写软件时读出来的数据代表什么?

楼主(2021-03-17):
msp430AFE253IPW   芯片没有烧写软件时读出来的数据代表什么?

红色字体代表什么?

@1000
AA 55 FF 3F CD AB AA 55 34 12 FF FF FF FF FF FF
。。。。。。。。。。。。。。。。。。。。。。。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A8 8E 99 8D FF FF
@C0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楼主:

悬赏1000元,询求正确答案。

楼主:

微信:13714395656.深圳。

网友A:
AA 55 FF 3F CD AB AA 55 34 12//未知,可能是测试芯片存储器时随意写的数据,无用。

A8 8E 99 8D//CALDCO_12MHZ,CALBC1_12MHZ,CALDCO_8MHZ,CALBC1_8MHZ 芯片的12M,8M时钟的校准数据位于10FAh,10FBh,10FCh,10FDh,有用。

@雷人大海 :频率校准值位置固定为10FAh,10FBh,10FCh,10FDh
这个位置是固定的吗,对每个出厂的芯片来说?

网友A:
网上找到的。

网友A:
所以烧写芯片时,要保留SegmentA的数据,不要擦除此块的数据。
Segment A contains calibration data. After reset, segment A is protected against programming and
erasing. It can be unlocked, but do not erase this segment if the device-specific calibration data is
required.

楼主:

非常感谢,请加我微信,兑现悬赏1000元。

网友A:
已经添加,X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