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电压增益的7种方法

楼主(2021-03-17):
有网友写书了,其中第16章是提升电压增益:

当然了,这本书我根本没看过,但是无论如何,他给出的提升电压增益的方法,不可能脱离我所列的7种。

学过大二模电课的都知道,基本放大器的电压增益表达式为:

其中,gm为(等效)跨导,RL为等效负载。

我们要想提升电压增益,很明显要从这个式子入手。

楼主:
要想提升增益,要么从跨导入手,要么从负载入手,或者二者同时进行改进。

要想增加输出阻抗,方法无非有三:1,采用cascode结构;2,使用正反馈技术;3,调节型的cascode技术。

楼主:
例如电流源电路,期望的输出阻抗当然是无穷大,但采用普通的技术一定实现不了的。

于是首先采用cascode技术提升输出阻抗,如下图的红色笔迹所画的管子:

然后采用正反馈技术,如上图中黑色笔迹所画的管子,那么这个电路理论上可以得到无穷大的输出阻抗,只需调整电阻Rb即可。
当然了,调节Rb,既可以得到正的有限输出阻抗,也可以得到负的输出阻抗。

这个例子,就是几种技术同时使用的范例。

楼主:
关于调节型的级联技术,请参见拉扎维的模拟IC设计

这种技术在模拟IC中是最为常见、常用的。

图中的运放,可以就是个简单的差分对,所以电路并不复杂。

楼主:
动态偏置技术非常巧妙,它是在差分对的尾电流源上做**:

谁能看出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态偏置技术非常巧妙,它是在差分对的尾电流源上做**:

s闭合时,电容充电,自动调整电压并建立起合适的工作点。但是CMRR不咋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想提升增益,要么从跨导入手,要么从负载入手,或者二者同时进行改进。

要想增加输出阻抗,方法无非有 ...

徐老师理论基本功扎实
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