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4158波形不干净,文波好大

楼主(2021-03-17):
最近玩4158的PWM,用示波器看波形,不管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都有文波,有知道怎么回事的么?而且2104S的自举电压也举不起来,举起来一瞬间就降下去了,

网友A:
是不是寄存器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先用官方的开发板和官方的例子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寄存器哪里设置有问题

纹波的问题应该是没什么,可能是示波器的问题,因为我用示波器自己的校准方波测试也是有纹波,但是自举电压就是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官方的开发板和官方的例子测试看看

应该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C:
波形测量,第一条:先要保证探头的地与被测点的电流环路长度最短。示波器的探头都有送一个弹簧,这个是专用于测量时接地的(取下探头的钩子,套在示波器的探头钩子卡位的接地环上),可保证输入端的电流环路最短,避开地线引入的干扰,实测测试中,出现如图所示的尖峰,100%是探头自身引入的。板子的地线问题。你可以试验一下,找2个不同位置的接地点测试(距离越远,尖峰幅值越大),绝对一样出现楼上的尖峰波形。别想当然的认为地就是100%的0V,无纹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波形测量,第一条:先要保证探头的地与被测点的电流环路长度最短。示波器的探头都有送一个弹簧,这个是专用 ...

特别是在进行开关电源设计调试时,测量纹波,不能随意将探头接入一个接地点测量。

网友D:
看来楼主找到问题了。

网友E:
可以看看 线的问题,是不是线有些长或者有些问题呢?

网友F:
看看寄存器之类的,是不是那块没配置好?

网友G:
示波器不错奥 哈哈哈

网友H:
跑一下官方的demo试试呢 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B:
示波器的线没接好吗

网友I:
我感觉是不是代码的问题了?

网友J:
官方的开发板的纹波也是这么大吗?
还是?

网友K:
纹波大和供电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官方的开发板的纹波也是这么大吗?
还是?

应该是线束的问题,和板子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是不是代码的问题了?

应该是线束的问题,因为我用示波器自己的校验方波测试也有纹波

网友L:
示波器的精度不高吧。
我感觉示波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