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谁能给我发一个中颖单片机中断例程

楼主(2021-03-17):
谁能给我发一个中颖单片机中断例程

网友A:
4位的还是8位的?

网友B:
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C:
;***外部中断程序***
INT0:
;***进入中断***
STA  ACC_INT0,(ACC_INT0>>7)&07H  ;暂存ACC
CLRB0  IRQ,G0     ;清中断请求
;***中断返回***
LDX  IE,0011B,G0    ;开中断
LDA  ACC_INT0,(ACC_INT0>>7)&07H  ;恢复ACC
RTNI
;***定时中断0程序***
TIMER0:
;***进入中断***
STA  ACC_TMR0,(ACC_TMR0>>7)&07H  ;暂存ACC
CLRB2  IRQ,F0     ;清中断请求
;***中断返回***
LDX  IE,0011B,F0    ;开中断
LDA  ACC_TMR0,(ACC_TMR0>>7)&07H  ;恢复ACC
RTNI
;***AD中断程序***
ADCINT:
;***进入中断***
STA  ACC_ADC,(ACC_ADC>>7)&07H  ;暂存ACC
CLRB3  IRQ,C0     ;清中断请求
;***中断返回***
LDX  IE,0011B,C0    ;开中断
LDA  ACC_ADC,(ACC_ADC>>7)&07H  ;恢复ACC
RTNI

网友D:
测下静态电流
输出断开看看,检查下电流

网友E:
C版本的如下:
/*******************************************************************************************
** 函数名称: INT0_ISP
** 函数描述: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INT0_ISP(void) interrupt 0
{
    EA        =        0;
    IE0        =        0;
    //在此加入您要处理的代码
    EA        =        1;
}

/*******************************************************************************************
** 函数名称: Timer0_ISP
** 函数描述: TIMER0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Timer0_ISP(void) interrupt 1
{
           EA=0;
           TF0=0;
    //在此加入您要处理的代码
     EA=1;
}

/*******************************************************************************************
** 函数名称: INT1_ISP
** 函数描述: 外部中断1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INT1_ISP(void) interrupt 2
{
    EA=0;
    IE1=0;
    //在此加入您要处理的代码
           EA=1;
}

/*******************************************************************************************
** 函数名称: Timer1_ISP
** 函数描述: TIMER1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Timer1_ISP(void) interrupt 3
{
    EA=0;
    TF1=0;
    //在此加入您要处理的代码
    EA=1;
}
/*******************************************************************************************
** 函数名称: ADC_ISP
** 函数描述: ADC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ADC_ISP(void) interrupt 6
{
    EA=0;
    CLR_ADCIF;
    //在此加入您要处理的代码
    EA=1;
}
/*******************************************************************************************
** 函数名称: Comparator_ISP
** 函数描述: Comparator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Comparator_ISP(void) interrupt 8
{
    EA=0;
    CLR_CMPIF;
    //在此加入您要处理的代码
    EA=1;
}
/*******************************************************************************************
** 函数名称: EEPROM_ISP
** 函数描述: EEPROM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EEPROM_ISP(void) interrupt 9
{
    EA=0;
    EEIF=0;
    //在此加入您要处理的代码
    EA=1;
}
/*******************************************************************************************
** 函数名称: SCM_ISP
** 函数描述: SCM中断服务程序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SCM_ISP(void) interrupt 11
{
    EA=0;
    CLR_SCMIF;
    //在此加入您要处理的代码
    EA=1;
}

网友F:
官网例程啊

网友G:
需要哪个芯片的例程[

网友H:
官方的pack不带示例吗

网友I: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们 示例确实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