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两灯一起闪

楼主(2021-03-17):
LAN8720照原子的407画的,平均上电7,8回能有一回正常通信,经常两个灯一起闪烁

楼主:
LAN8720照原子的407画的,硬件管脚(PD3)RST后,就是lan8720_RST=0;delay_ms(50);lan8720_RST=1;后,两个led同时以1秒频率闪烁,闪烁4到5次后,link常亮,speed不亮,不能通信,感觉芯片好像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工作,但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平均上电7,8次有一次能跑起来,link闪烁,speed常亮,回读寄存器0x110,(100m以太网全双工)能正常收发数据,但是收发一会大概30秒左右通信又断了,没用外部SRAM,就用的ZGT6自己的ram,照着原子的原理图画的99%的地方一样,其中只有两点不一样,3.3V通过一个π型网络变成3.3VE那个没照着原子的画,我是直接用的3.3V,另外一个是我的网络变压器用的是H1102NL,没用hr911105a,用的是h1102NL的典型电路,感觉这两点虽热没照着原子哥的画但是应该不影响LAN8720硬复位然后启动工作啊?25脚焊盘已经画了,为什么上电7,8次能有一次是能正常通信的,只是时间比较短,没一会就又断了

网友A:
以太网PHY对电源还是比较敏感的。

网友B:
看看能不能ping通,检查25脚焊接是否确保连接上,检查各个引脚焊接,最好重新焊接一下,这个芯片手工焊接比较困难,ping不通的话可能是硬件问题,还要检查初始化程序

楼主:
有什么方法能知道是否是受板子的电源影响呢?

楼主:
25脚打了个焊盘,从背面灌锡,确认导通,已经焊了3块板子了,全是一个毛病,通过网络调试助手能看到我采集矩阵键盘上传的键值(0xff,没有按键按下),就是不是每次都能上传数据,大概上电7,8次能有一次能运行起来,网络调试助手能收到数据,不过过一会通信又断了,但是通信断的时候灯的状态好像是对的,link闪烁,speed常亮。

网友C:
灯亮并闪烁可以确定已经正常接地,但是,我怀疑是其他引脚并没有焊好,应在存在虚焊现象。

网友D:
应该是信号干扰,要考虑PCB的布线问题。

网友E:
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F:
加大通讯间隔

网友G:
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H:
有木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D:
感觉以太网不太稳定

网友H:
应该是不太稳定的原因

网友D:
是不是硬件不可靠啊

网友F:
木有用过以太网

网友I:
供电一定要稳定

网友J:
网络部分硬件,线路 其实不太好做, CLK 数据都需要差分,。。。。。

网友K:
想用什么通讯方式啊

网友L:
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小灯啊

网友M:
重新刷一下板子 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N:
确认一下是不是焊连了

网友O:
看来通孔还是不可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