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单片机用MCC生成的Bootloader编译出错

楼主(2021-03-17):
PIC16F单片机用MCC生成的Bootloader编译出错

楼主:
如下配置software Protection 为Enable后编程生成的代码出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起来像程序空间不够用了

网友B:
你调高优化等级为-os试试

楼主:
谢谢!
我把Application reset vector地址改大后编译可以了,不报错了

网友C:
如果是非pro版的编译器, 需要改一下MCC默认设置的占用空间大小

网友D:
实际会用到0x4xx去...

网友E:
pro版直接应该就OK.

网友F:
报的什么错误啊

网友G:
配置这个功能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H:
其实我也不大明白

网友I:
0x4xx这个地址里是什么数据

网友J:
深化优化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