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ET6可以采用MAX803实现复位吗?如何使用?

楼主(2021-03-17):
STM32F103RET6可以采用MAX803实现复位吗?如何使用?

网友A:
有什么不能?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

网友B:
自带看门狗不行、

网友C:
讲讲,这个芯片怎么玩的

网友C:
看来看门狗满足不了楼主的需求。

网友D:
三条腿的应该很容易的啊

楼主:
没有考虑用开门狗

楼主:
MAX803芯片就起个上电,掉电复位的作用,当电压VDD低于MAX803的阈值电压时主芯片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E:
你的意思是不用复位电路,用复位集成电路?

网友F:
楼主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缓慢上电不复位?可以用内部por复位。

网友G:
MAX803是什么功能的芯片啊

网友H:
找到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I:
电压兼容的话就没有问题

网友J:
用这个挺好  不用考虑看门狗

网友K:
不过啊 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