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读卡同时又作为一个HID设备

楼主(2021-03-17):
PC通过STM32的SDIO读卡同时,还可以和STM32实现基于HID免驱动方式的通讯
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吧。

网友B:
不能,这个设备只能初始化一次。

网友C:
楼主有这个HID的实现方案吗?

网友D:
STM32有usb的驱动程序。

网友E:
楼主需要做什么设备?

网友F:
怎么单独访问HID

网友G:
直接使用stm32的usb库开发试试。

楼主:
设备空间限制,无法再扩展USB加读卡器了,需要用STM32支持PC读卡,同时设备也有数据需要与PC通讯,所以需要建立2个USB枚举,不知可否实现?

网友G:
用组合设备的描述符就行

网友H:
当然可以,一个USB设备包含一个或多个配置,一个配置包含一个或多个接口,你可以把USB设备使用MSC接口和HID接口即可实现。

网友I:
引脚有冲突的吗

网友J: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K:
pc可以用不同的com口

网友L:
MSC接口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M:
如何使用免驱动方式啊